[問題求助] 請問前輩汽車後級擴大機問題

楼主(2017-04-01):
請問前輩  朋友送我一台時好時壞的汽車後級擴大機給我研究
小弟第一次接觸這種東西   請問圖中接點BATT跟REM的用途是什麼?
還有如果我用筆電的19v電源當輸入可行嗎?
有空我在拆解補上內部圖片給大家幫我看看
我會優先把各個焊點補強試看看問題點是不是這  謝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17-4-3 12:30 AM):
補充謝謝 廠牌跟型號SUPER POWER 4CH 600 WATTS
AUTOMOTIVE HI-FI STEREO AMPLIFIER  BS-2450

网友:
我猜 BATT 就是一般車用寫B+
REM 是功放致能線 一般都是接汽車的紅火ACC
GND就是地線啦!

至於19V沒看到內部構造不曉得能不能上這顆AMP

一般汽車用的產品大多能耐到 12V-16V 19V有點過頭了
用一般電腦的POWER 當電源即可

BATT 跟 REM 接再一起 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一般汽車擴大器的電源超過15V就會保護
無法工作。

楼主:
謝謝2位前輩解答   我會去找一個電腦用電源來試接看看   擴大器已拆開  很明顯看得出有被維修過
batt線路接往濾波電容跟整流2極體   但rem連接到一推零件 看不懂rem的作用是什麼?

网友A:
廠牌/機器型號  不想補一下嗎?
在1#編輯/補充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廠牌/機器型號  不想補一下嗎?
在1#編輯/補充一下吧...

已補充  謝謝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2位前輩解答   我會去找一個電腦用電源來試接看看   擴大器已拆開  很明顯看得出有被維修過
batt線路接 ...

看不懂rem的作用是什麼?

REM 是接汽車的匙火 ( ACC),
大多數是接在 fuse 盒, 擰開鑰匙有供12 v電源的保險絲位置. ( 不可能拆下匙芯接線, 工序太多.)
也可接音響主機的 REM 線, 同步開關機. ( 如音響有 REM 線和其它線是聯接正確的話)

网友B:
REM
就是控制擴大機電源轉換器轉給放大器主電源

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這種擴大器耗電很大
如果一直開機在車沒發動之下使用電池很快就電
所以接 ACC這種接法有時會使車電池沒電,在沒發動車子的時候轉到 ACC,這樣車子連發動都是問題
接音響主機的 REM 線這才是正確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M
就是控制擴大機電源轉換器轉給放大器主電源

這才是正解! +1

楼主:
剛使用電腦用電源12v上電 BATT跟REM 輪流接上   接BATT時 測量整流2級體有12v電壓 接上音源跟啦叭後   完全沒反應  這個擴大器維修對我來說難度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使用電腦用電源12v上電 BATT跟REM 輪流接上   接BATT時 測量整流2級體有12v電壓 接上音源跟啦叭後   完全 ...

上面各位前輩 都已說明那麼清楚了
BATT跟REM 不是輪流接
是要將 BATT跟REM 一起接在 12V +極
因 REM 是 控制 BATT 的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各位前輩 都已說明那麼清楚了
BATT跟REM 不是輪流接
是要將 BATT跟REM 一起接在 12V +極

謝謝妳解說  我明天在試看看

最後還是忍不住好奇心  器材拿出來測試  終於有聲音了   我使用30W的高低音啦叭  音質還不錯  只是音量不敢調太大  怕啦叭燒了
  請問前輩這擴大機 單一聲道 正常應使用幾W的啦叭來推動會較好  謝謝

試聽5分鐘後  真的很耗電  電腦電源的扇熱器用手觸摸溫度很高  因沒+風扇

网友:
在車載系統上
acc(過鎖電)是要接至播放主機(機頭)
rem是播放主機接到擴大機進行啟動
acc不會接到擴大機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妳解說  我明天在試看看

最後還是忍不住好奇心  器材拿出來測試  終於有聲音了   我使用30W的高 ...

喇叭 單聲道 8歐姆的 最好是60W 以上的 因室內聲音無法開太大 4毆姆的 要到 120W
電腦電源供應器 散熱風扇一定要裝上 最好還能換轉速大的 散熱效果比較好 要注意對流散熱

网友:
4ch 600w=1ch/150w
所以至少提供20安培以上的電流
比較保險
盡量不要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改用單組12v輸出的交換式電源
或傳統線性電源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提供的寶貴意見   感恩喔
請問如果只使用2聲道放大  (另2聲道不輸入也不接輸出)
這樣供電的電流是否只要10安培以上的電流就可以  謝謝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