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NYO SMT-42KE5 42吋液晶電視影像異常失真油畫色偏維修實例

楼主(2017-04-01):
這台三洋SANYO SMT-42KE5 LCD液晶電視.顏色異常.失真.油畫.色偏.負片.偏亮.
主人說之前維修過兩次了.都撐不過一年又壞了.其中一次只撐六個月.所以這次決定換人維修看看.

液晶電視型號:SANYO SMT-42KE5

拆機.

主機板.

高壓板.

電源板.

邏輯板.

找到原因了.原來之前廠商都是直接換中古板處理.
而且板上鏽蝕痕跡嚴重.難怪撐不久.

原板橘子晶片採用i78H68A

拿出我的新玩具幫助焊接.並以EC5679替代更換.

撿查接腳.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您好:問一下這台"Microscope 600倍帶屏高清工業數碼電子顯微鏡"玩具好用嗎?用起來效果如何?我還蠻有興趣的,謝謝

网友B:
小小聲問~ 新玩具好玩嗎?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問一下這台"Microscope 600倍帶屏高清工業數碼電子顯微鏡"玩具好用嗎?用起來效果如何?我還蠻有興趣的, ...

喜歡嗎?可以找學姐辦團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小聲問~ 新玩具好玩嗎? 恭喜完修...

大大聲回答您.便宜又好用.

网友C:
那新玩具的腳架  看像是 熱風槍固定座

网友D:
請問  Ec5679比 i78h68a及 as19好用.耐用嗎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 新玩具真是好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新玩具的腳架  看像是 熱風槍固定座

原本腳架長這樣.

那個是我拿來改造.增加焊接距離.可以直接線上作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Ec5679比 i78h68a及 as19好用.耐用嗎

剛好手邊只剩Ec5679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小聲問~ 新玩具好玩嗎? 恭喜完修...

<<Microscope 600倍帶屏高清工業數碼電子顯微鏡>>查了沒有屋頂賣 1700 整,不知道團購價可壓到哪裡?

网友:
<<Microscope 600倍帶屏高清工業數碼電子顯微鏡>>查了沒有屋頂賣 1700 整,不知道團購價可壓到哪裡?

网友:
新玩具很吸睛,讚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沒有屋頂賣 1700 整,不知道團購價可壓到哪裡?

問學姐看看囉!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