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洗衣機馬達改造

楼主(2017-04-01):
客戶不要修理的洗衣機拆下的馬達,改造成為砂輪機

成品圖

找來電鑽夾頭測內徑,發現比馬達桿小1mm左右,雖然可以用攻牙的,但之前有失敗的經驗(中心點對不準造成嚴重晃動)所以這回打算試試別種方法將夾頭穩穩地安裝上馬達桿,試看看加熱夾頭用熱脹冷縮的原理將其固定上

加熱後夾頭的內徑果然脹開,打鐵趁熱,拿起榔頭一陣猛敲......(雙手沒空拍照)...裝上去了

通電運轉檢查看看動平衡如何....有點偏....藉著通電運轉拿起榔頭敲擊..順了,不再晃動了!!

夾頭結合上後,接著就是找節牙條,法蘭片,螺帽,羊毛輪,砂輪片

鎖上

通電運轉

成了,不會晃動了!

抹上青土,拋光一下之前用50元銅板DIY的戒指

啵亮

网友:
耶~這個主意好,早點看到就好了,才剛把洗衣機送到回收場了。

网友:
不建議用50元硬幣當戒指。

网友:
酷!很讚的創意,等我家洗衣機掛了也來這樣搞

网友A:
老灰狼不才....提供一個想法給您參考看看...
若把"牙條"....改用"半牙螺絲"...
(選用適當的長度.....將螺絲的六角頭切除)
不知安全性和穩定度...是否會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不才....提供一個想法給您參考看看...
若把"牙條"....改用"半牙螺絲"...
(選用適當的長度.....將螺絲 ...

對!我怎沒想到

网友:
1. 建議軸不要留這麼長 . 很危險 . 尤其又是高速 . 越短越好
2. 插入前要先量一下能吃多深 . 在軸上作各記號 . 才知道完成後吃多深

差1mm真的太多了 . 估計軸應該沒有吃很深
且運轉時拿起榔頭"校正"基本上內軸呈錐狀
請版大使用請小心

网友:
馬達沒固定、轉動時穩嗎?轉速會不會很快

楼主:
當然要固定,早上才去買了調速器,空閒時再來做固定架裝調速器

网友:
這個可以先鋸短軸距~
馬達軸心太大~我會用磨的說~
怕磨歪其實馬達轉動後再磨就不會歪了~施力注意一下就好不會差到哪裡去!!

网友:
這種固定,小心變成血滴子。

网友:
真的要小心哪天飛出去命留著也是殘了半條

网友:
沒有護罩的旋轉研磨機,只要一點小意外就會遺憾終身,
終身遺憾!

最重要是自己要有安全工作的意識,因為就算有護罩還是會有危險。

网友:
不如加個罩子在外側,只露出砂輪機的1/3圓,飛出來好歹也可以吸收一點力量,算是折衷的辦法

网友:
很有創意但不建議這樣做。砂輪片用夾持固定,安全性是一個大問題。高速旋轉類的工具最好不要這樣做,以免發生意外,追悔莫及~

网友:
很讚的創意,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