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Philip LED 檯燈 型號 FDS710 問題 觸控異常

楼主(2017-04-01):
LED 檯燈型號如下圖
底蓋打開後

其中有兩個大電容

觸控的部份都是一些SMD的零件

先確認是不是電容的問題

除去固定的膠後,電容解下來量都沒什麼問題

查那顆電晶體是穩壓輸出3.6V

量到輸出端只有3.56V

輸入端5.28V

可是當燈不受控制的時候,電壓是一直在異常跳動的,如果找得到,應該會去買一顆換了再說,要不就不知道要怎麼動手了…
還請大家提供點意見,謝謝!

网友:
是否有換過變壓器測試,有5v電壓輸出變壓器不一定就正常

网友:
電容換一下沒多少錢~
前人說的好~
量起來沒問題~並不代表沒壞~

楼主:
電容都換了,結果完全不動了,然後量測各端點電壓發現3.6穩壓晶體的輸出腳位pin斷了,在新竹的電料行都找不到同型號的,已從沒屋頂訂了,目前待料中…之後再更新

楼主:
終於
料到了
因為賣家寄錯封裝的…但賣家很有誠意的馬上補寄
多等了三天

更換前↓

更換後↓

目前已正常運作囉~完修,謝謝大家

网友:
led檯燈問題好像還蠻多的,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