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OXI V29/59+R840 V1.0 無法開機!

楼主(2017-04-02):
HOXI V29/59+R840 V1.0 無法開機!
虹星公版( 紅圈處故障點 )~
型號~
SMD零件上面印 54P
在網路上查到可能是下面這顆~
BSR17A
請問 :
1.請幫忙確認看看SMD上印的" 54P "是不是BSR17A這顆NPN電晶體~
2.若是BSR17A,有在拍賣網障找過這顆似乎不好買到! 請問有可替代的嗎?

网友A:
請問指示燈有亮紅燈嗎?
按電源開關有變綠燈嗎?
都沒有的話~
就換一塊會比較划的來~
虹星這個壞是通病~
通常還會壞其它部份~

之前我換過一次~還是會燒掉~
所以就放棄了~
零件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指示燈有亮紅燈嗎?
按電源開關有變綠燈嗎?
都沒有的話~

有亮紅燈,久久可以開機亮綠燈有畫面...
是有發現紅框處有不明液體在上面,用去漬油清洗過後發現SMD表面上有一個很微小的洞...
想說修修看才發文的...
感謝大大回覆~

网友B:
一般為 絲印A19T 名稱 AO3401  P通道4.2A30V (近似即可) SOT23    面板電源開關  ( 屏線接繳誤差 會燒壞)  應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為 絲印A19T 名稱 AO3401  P通道4.2A30V (近似即可) SOT23    面板電源開關  ( 屏線接繳誤差 會燒壞)   ...

MOSFET可代用電晶體?

网友B:
抱歉 V59用的  請勿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 V59用的  請勿採用

" 54P "真的是P通道的MOSFET~ 是我搞烏龍了~ 感謝大大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