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820tg alc271x 過熱

楼主(2017-04-02):
此台原本因為在床上使用過熱後不過電
但整個拆開後,一上電就會亮兩個顯示燈
並且不到5秒的時間,AL C271X就會燙到讓人甩手
且CPU 的散熱銅管會溫溫的

正面

正面

正面

型號

型號

型號

背面

背面

背面

一上電後自動亮燈

一上電後自動亮燈

一上電後,直接給兩個燈.....

過熱元件

過熱元件

過熱元件....

如果直接移除元件不用,是否會影響筆電使用??
還是一定要換上新的元件才可以使用??
因為有查到此元件是音效元件,如果移除因該只是沒有聲音而已吧(因該)?????

网友:
元件過熱通常都是有地方短路造成
如果你認為聲卡芯片損壞 拆除是不會影響開機功能的話
拆掉只是沒有聲音機子可正常運作 如果要有聲音也可買USB音效卡來用
拆掉前 圖紙第29頁
可先檢查芯片供電腳測1,9,25,46 復位信號腳11 時鐘信號腳6 電壓是否正常
scheme-acer-aspire-3820tg-(jm31_cp_-3_0225-1047_144).pdf (1.77 MB, 下載次數: 45)

楼主:
檢查結果如下圖

量測電壓

量測電壓

1 =3.43v
9 =3.43v
25 =4.85v
46=4.90v

6 =0v
11=0v

此次量測電壓時,才注意到..
一上電好像就自動開機,因為散熱風扇會一直轉...

网友A:
一上電好像就自動開機,因為散熱風扇會一直轉...

請問CMOS電池有裝上去嗎?
有些機種CMOS電池沒電或沒裝,插電源沒裝筆電電池會直接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上電好像就自動開機,因為散熱風扇會一直轉...

請問CMOS電池有裝上去嗎?

CMOS電池沒有裝

网友:
根據檢查結果有以下故障
27腳VREF 正常應該2.5V 只有0.62 可檢查C732 C733
可先對時鐘復位腳打一下阻值看正不正常
目前沒復位時鐘 可以先測一下網卡22腳有沒有復位 如沒有復位 可能就是南橋故障
如有復位就查聲卡11腳到南橋間的線路 也可能聲卡故障
CMOS電池測試時最好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