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M300改公版畫面顛倒求程序(原機來時無顛倒)

楼主(2017-04-03):
來時無背光,已改公版

面板
更換燈珠後,畫面出現並無顛倒,
只是畫面明暗變換間偶會出現條狀扭曲(類似球面電視電源穩壓不良畫面)
測量電源版各點電壓並無異常,判斷狀況應為公版產生
更新程序後畫面已無扭曲干擾,只是上下顛倒
v59無mirrio可設定
請求各位先進提供程序襄助

网友:
乐华V59_031台湾NTSC倒装

3.34 MB, 下載次數: 103

楼主:
謝謝amoretto大協助
更新後已恢復正常畫面
只是畫面明暗轉換那條狀干擾又出現了
拍了幾次都沒拍到
稍後補上相片

楼主:
拍了幾十張只有這幾張比較明顯(黃色圈內)
出現很頻繁,速度很快一閃即過
畫面顛倒時無此現象

請問先進們這種狀況該如何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了幾十張只有這幾張比較明顯(黃色圈內)
出現很頻繁,速度很快一閃即過
畫面顛倒時無此現象

請問電壓接線公板上能不能拍1下?改了超過百片沒遇過公板質量不良的

楼主:
6PIN對6PIN

線路重新裝配後狀況一樣

网友A:
先試換一條屏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換一條屏線看看

屏線更換後狀況依舊

此透明切割條狀只由上而下

网友B:
我比較好奇固定方式~
用自攻螺絲固定~
覺得有其它部份可能偶爾短路到~

hdmi 線也有可能出問題~
試試AV端訊號看看是否有這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好奇固定方式~
用自攻螺絲固定~
覺得有其它部份可能偶爾短路到~

1.螺絲拆除補地線,狀況依舊

2.更換HDMI線,狀況依舊

3.由AV端輸入,畫面正常

只是....在沒更新程序之前,除了畫面顛倒外,無其他類似干擾

更新為倒裝程序後才有此現象

若是公版有問題?照理說在未更新程序前,應該也會有上述畫面出現才是

楼主:
干擾畫面確認是公版不良造成

拆過去改裝正常的V59來測試,畫面正常且無干擾

客戶不想多花費用,最終將壁掛架反裝使用

四月初已解決,遲了回報,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