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HERAN HD-32Z60 開機無畫面 電源指示燈直接亮綠燈

楼主(2017-04-03):
插上電源後,電源燈就直接顯示綠燈.但畫面完全沒有顯示.
這是型號
電源亮綠燈,按電源件也不理你,但是有時候會到橘燈
這是主板,只有一片
這是LED驅動版
真的看不出來有任何問題(電容都沒漏液)
請各位前輩給個建議,或是有什麼公版可以使用?

楼主:
還沒修改好就被送出去了
這是什麼問題,因為只有一個主板,應該是主板問題,其他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請問有公版可以使用嗎?

网友:
未必是主板

网友:
應該背光模組佔比較高喔!

网友:
2014年11月 +3年   等於  2017年11月

网友:
三年保固內!
給原廠免費查修即可?

楼主:
感謝提供三年保固資訊,但是原廠官網上沒有這台三年保固的型號??
再打電話詢問看看,感恩喔!
產品別
品牌
機型
自98.6.1起
保固條件
FULL HD 卡拉OK
120Hz
HERAN

HD-52U32
全機保固三年(福利品及遙控器週邊除外)
(亮暗點不在保固範圍)
HERAN

HD-47U32
HERAN

HD-42U32
HERAN

HD-37U32

FULL HD 卡拉OK
HERAN
HD-52X01
HD-26X01
HERAN
HD-47X01
HD-37X02
HERAN
HD-42X01
HD-42X02
HERAN
HD-37X01
HD-47X02
HERAN

HD-52X02
FULL HD
HERAN
HD-5261VD

HERAN
HD-4751VD

HERAN
HD-420(R01)

HERAN
HD-4061VD(R )

HERAN
HD-4061VD

HERAN
HD-37(R01)

卡拉OK機型
HERAN
HD-42G61

HERAN
HD-37G61

HERAN
HD-32G61

HERAN
HD-32G62

內建DVB-T機型
HERAN
HD-47D11
HD-22D12
HERAN
HD-37D11
HD-22D12(F)
HERAN
HD-32D11
HD-32D12
HERAN
HD-32D11(S)
HD-37D13
HERAN

HD-37V23
HERAN

HD-42D13
HERAN

HD-42V23
一般機型
HERAN

HD-2022
HERAN

HD-2025
HERAN

HD-22U31
HERAN

HD-22U32
HERAN

HD-2663(RC)
HERAN

HD-26V21
HERAN

HD-32V21
HERAN

HD-32V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