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小弟電腦一直重複開機關機,而且出現這個畫面!這是甚麼...

楼主(2017-04-04):
小弟電腦一直重複開機關機,而且出現這個畫面!這是甚麼啊??是BIOS損壞還是硬體衝突??

网友:
主BIOS故障系統copy副BIOS內容進去~~~GA的絕招

你等它copy完RESET看看

网友:
一 直重複   你的主BIOS 晶片可能有故障了!!

网友:
技嘉~雙BIOS功能

先拔掉連接主機板的~power&reset&.....的插座

如果恢復正常: power or reset button NG

如果仍然異常: BIOS 出問題

网友:
RAM應該有問題
清一清或
是單插一條或
換插槽或
換一條
試看看

网友:
以前有過一片G31M-ES2L的主機板,也是一直重覆開機,查了也是主BIOS故障,但是不死心,久久拿出來開一次,偶爾可以開機,最後心想,會不會版本的關係?把版本更新到次新的就沒在發生了,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