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NWA 指針三用電錶 YX-361TR 開箱與測試

楼主(2017-04-04):
承 WISH大 賢伉儷幫忙,終於買到SANWA台灣代理商沒上市的 YX-361TR,這麼快拿到手是有點意外,重點是感謝佛心價,這個價錢實在很超值。

▼幾十年未變的包裝印刷風格:

▼打開包裝,電錶本體由氣泡布保護著,測試棒、說明書、保證書都裝在裡面。

▼電錶拿出來了,測試棒是鍍金的,質感還不錯。

▼檔位轉盤,三個測試端子插孔都是鍍金黃澄澄的。

▼指針版面刻度

▼驗明正身,TAUT-BAND METER這排字很重要

▼打開背蓋,裡面的配置

▼電路板特寫,之前網路看到的都是單面板,很意外買到的是雙面纖維板做的,絕緣、耐久性好很多。

開始測試囉,分別以FLUKE 45、七泰5601來對照電壓、電阻準確性。
▼最先測量直接錶頭檔準確性,也就是0.1V/50μA檔,這檔是最基準的,其他各檔都建立在這檔之上。

▼1/2刻度25μA。

▼0.1V檔滿刻度測試

▼0.1V檔1/2刻度測試

▼10V檔5V電壓測試

▼50V檔25V電壓測試

▼AC 50V檔 AC 12V 電壓測試

▼AC 250V檔 AC 110V插座電壓測試

▼AC 250V檔,AC 220V電源電壓測試

▼Rx1檔,20Ω電阻測試

▼Rx10檔,220Ω電阻測試

▼Rx100檔,1KΩ電阻測試

▼Rx1K檔,10KΩ電阻測試

▼Rx10K檔,200KΩ電阻測試

測試總結:
非常穩定的電錶,直流電壓檔幾乎檔檔壓線,只有電阻檔誤差值略大,但還在原廠設定的規格內。
若要說缺點的話,盤面鏡面不是完全鏡面,看得到打磨的水平痕跡,電路板手工補焊焊點不是很完美,助焊劑殘留也沒處理,但整體而言可說是暇不掩瑜,還是保有SANWA一貫的水準。

网友:
專業開箱~

网友:
專業開箱

网友:
YSC 大,你最帥了,加分!

网友A:
多少錢買的,大陸淘寶上的價格好貴呀。

网友B:
這台日本三合SANWA吊線式錶芯
相比起台灣本地品牌的
   DER EE DE-961TRn 得益指針式萬用電錶 吊線式錶芯(TAUT BAND)

有人知道好在哪?

台製三用電錶DE-960TRn分享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37-1-1.html

--------------
差500台幣捏!
忍一段時間了 等到採買潮過了 上來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日本三合SANWA吊線式錶芯
相比起台灣本地品牌的
   DER EE DE-961TRn 得益指針式萬用電錶 吊線式錶芯 ...

得益的吊線式電錶有好幾款型號,功能比YX-361TR多,也算是水準之上的產品,但衝著SANWA這5個英文單字,即使貴上一倍,個人覺得還是很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錢買的,大陸淘寶上的價格好貴呀。

團購價新台幣1450元,這台台灣沒有上市,是wish大特別跟sanwa台灣代理商談的,算是代理商專案進口。

原團購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67-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台日本三合SANWA吊線式錶芯
相比起台灣本地品牌的
   DER EE DE-961TRn 得益指針式萬用電錶 吊線式錶芯 ...

應該在用料上更好些,吊線式錶頭差不多吧。使用上還是DE-961TRn更方便些,hfe測試方便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應該在用料上更好些,吊線式錶頭差不多吧。使用上還是DE-961TRn更方便些,hfe測試方便呀 ...

YX-361TR 有出專用測試夾頭,測hfe

專用夾頭 編號 : HFE-6T這種的
會不會比內建插槽式的電表,使用上彈性大些 ?

网友D:
ysc大 請教在YX-361TR 這台電錶的規格書裡,
電阻檔的精確度為"±3 of arc",
請問它的含意為?

楼主:
引用 网友D:
ysc大 請教在YX-361TR 這台電錶的規格書裡,
電阻檔的精確度為"±3 of arc",
請問它的含意為?

指針表都這樣標示,真正的涵義我不清楚,字面上的意義就是整個弧度內誤差3%,我都把它當測量值誤差3%以內。

有可能電壓電流檔是線性的,所以稱為scale,而電阻檔刻度是非線性,以arc稱之,這是我猜測的不見得正確。

實際上測試,誤差比標示小很多,所以也不必執著於規格數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YX-361TR 有出專用測試夾頭,測hfe

專用夾頭 編號 : HFE-6T這種的

以前台製指針三用電錶還未設hFE插座時  多半都有附上用測試夾頭,測hfe
只是實際上使用一段時間後  那組夾頭大半都會遺失...
後來有hFE插座 省錢(測試夾頭) 也免除遺失的麻煩

网友E:
大大的機器不止高檔...連拍照的技術都是一流的n_116|
光是看到照片...就令人賞心悅目
(太搶眼了..跟本不會去注意看文字敘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的機器不止高檔...連拍照的技術都是一流的
光是看到照片...就令人賞心悅目
(太搶眼了..跟本不 ...

這是用低階手機 ASUS ZenFone 3 拍的,只是隨手拍再放到電腦裁切而已。

网友F:
有關此電錶的內部電池更換時機:
1.R*1檔無法做0歐姆歸零時,需更換1.5V*2電池.
2.R*10K檔無法做0歐姆歸零時,需更換9V*1電池.
3.DCV(NULL)檔無法做中間值0電壓歸零時,需更換9V*1電池.
另在執行ACV低電壓量測時,請盡量換檔在2.5V檔,因10V檔以上,會因內部有二極體整流關係,會造成約0.5-0.6V的壓降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在執行ACV低電壓量測時,請盡量換檔在2.5V檔,因10V檔以上,會因內部有二極體整流關係,會造成約0.5-0.6V的壓降誤差.

沒錯,AC 2.5V檔有專用刻度,已經將整流二極體順向電壓差考慮進去,其他AC檔位跟DC檔共用刻度,會受二極體順向電壓影響準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關此電錶的內部電池更換時機:
1.R*1檔無法做0歐姆歸零時,需更換1.5V*2電池.
2.R*10K檔無法做0歐姆歸零時, ...

以前讀電子相關科系的人一定考過第1跟第2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關此電錶的內部電池更換時機:
1.R*1檔無法做0歐姆歸零時,需更換1.5V*2電池.
2.R*10K檔無法做0歐姆歸零時, ...

感謝ciko老師的分享,原來X1檔位不能歸零是要換電池。
一直以為是電表故障了,轉到X10檔卻能夠歸零。

還是覺得指針式的反應速度比數位電表來得快,到現在還是不太習慣數位電表。
(尤其是指針晃動的幅度,反觀數位電表上的數據變動看得眼睛都花了n_040|。)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謝ciko老師的分享,原來X1檔位不能歸零是要換電池。
一直以為是電表故障了,轉到X10檔卻能夠歸零。

1.R*1檔的短路電流為全檔最大(在其右下角綠字部分有標示此值為150mA)故需以此檔來判斷是否需要更換電池與否.
2.當R*1檔的指針指示于正中間位置時,此值即為該檔內阻(20歐姆),而該檔的滿刻度電流=內部電池電壓/內阻=1.5V*2/20歐姆=150mA,其他檔位的滿刻度算法也是相同的,請你自行試算.
3.正因每檔輸出電流各異,故在測試不同原器件時,應選擇合適檔位,尤其是測試MOSFET或SCR,有些要選高觸發電壓(如MOSFET或二極體逆向測試,並可能需切換于R*10K檔),有些需大電流觸發時(如中功率以上的SCR),需切換于R*10或R*1檔.

网友:
引用 网友F:
1.R*1檔的短路電流為全檔最大(在其右下角綠字部分有標示此值為150mA)故需以此檔來判斷是否需要更換電池與 ...

常用指針電表的使用者很受用!
繼續爬文有關電表相關的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用低階手機 ASUS ZenFone 3 拍的,只是隨手拍再放到電腦裁切而已。

照片裡物品亮度夠又清晰且沒有反光,改天就請發一篇如何拍照,一定會大受歡迎的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感謝ciko老師的分享,原來X1檔位不能歸零是要換電池。
一直以為是電表故障了,轉到X10檔卻能夠歸零。

這話題感覺回到了讀書的時候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這話題感覺回到了讀書的時候

普遍市面上的指針電表在R*1檔,因其所使用的內阻一般為18-19歐姆之間的電阻(1/2W),但此電阻的瓦數過低,故此檔的電阻經常會被無意燒毀,還好本次團購的電表已將該電阻改為1W,相信可讓品質更為提升,且DCV檔的各檔內阻誤差更是大大的改善了,感覺這是一台物超所值的指針式電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普遍市面上的指針電表在R*1檔,因其所使用的內阻一般為18-19歐姆之間的電阻(1/2W),但此電阻的瓦數過低,故 ...

裏面是SMD的我還是第一次看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台製指針三用電錶還未設hFE插座時  多半都有附上用測試夾頭,測hfe
只是實際上使用一段時間後  那組 ...

非相關電子背景科系

想請問一個不專業問題
PCB板上的3極管
能不能直接用測試夾頭直接量hfe來判別晶體之好壞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裏面是SMD的我還是第一次看見

指針三用電表裡面用SMD元件很常見喔,台製電表好幾年前就已SMD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板上的3極管
能不能直接用測試夾頭直接量hfe來判別晶體之好壞 ?

不行,要拆下來單獨測量,板上連接的電路元件會影響測量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要拆下來單獨測量,板上連接的電路元件會影響測量值。

要拆下來量
要完好的拆下量,再完好銲接回去
那這樣工程可能不小

像下圖這種
3支腳位不在同一直線,有前有後,3隻腳距離還有點遠
這樣的電晶體要無損拆下再裝回,對我而言難度蠻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拆下來量
要完好的拆下量,再完好銲接回去

通常三極管可用歐姆檔測試是否存在短路或開路或P-N間的LV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拆下來量
要完好的拆下量,再完好銲接回去

半導體故障大部份是短路,這點可以當成重點檢查方向,真的要拆也不見得要"拆下來",請參考下方的連結第6張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拆下來量
要完好的拆下量,再完好銲接回去

在電路板上可以大略測試好壞,但正確hfe值還是要拆下來量才準確。

這種三支腳零件並不難拆,基本的烙鐵、手動吸錫器、焊錫,有這些東西就能完整拆下,多練習幾次就順手了,如果三支腳零件就無法完整拆下,那遇到雙排IC怎麼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電路板上可以大略測試好壞,但正確hfe值還是要拆下來量才準確。

這種三支腳零件並不難拆,基本的烙鐵 ...

以前的維修工作者沒有現今這麼多科技設備輔助
整修東西也是嚇嚇叫

關於手技部份
的確是要多多自我練習加強

不過遇到元件銲接背面
pin腳反折焊接的,還是拆的牙癢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維修工作者沒有現今這麼多科技設備輔助
整修東西也是嚇嚇叫

零件腳反折很常見,只要方法對並不難拆。

先用烙鐵在焊點上加錫,是烙鐵在焊點上加熱並將錫絲在焊點上鎔化,利用錫絲包覆在中心的助焊劑將焊點焊錫活化,焊點完全鎔化之後吸錫器吸嘴靠近焊點,按下吸錫器瞬間烙鐵才移開,順利的話可以將焊點含貫孔的錫吸乾淨,再用烙鐵尖端挑起彎曲的零件腳,或是用捏子、小斜口鉗輔助一下,若零件腳在貫孔內還有被殘錫焊住,可以對零件腳加熱並以烙鐵尖端搖晃零件腳使之脫離貫孔殘錫,若貫孔內殘錫太多,必須再次加錫讓熱度可以進到貫孔與另一面,再次做吸錫動作。

YOUTUBE上有很多焊接錯誤示範,把焊錫熔化在烙鐵頭再抹到焊點上,這是錯誤的,錫絲必須是在焊點上熔化,包覆在錫絲中心的助焊劑才能對焊點起清潔、活化作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指針三用電表裡面用SMD元件很常見喔,台製電表好幾年前就已SMD化了。

我的指針都是都款的,元件都是直插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指針都是都款的,元件都是直插方式的。

直插式的才是寶啊,現在已買不到新品了,要好好保存使用喔,直插式的比較容易維修與改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插式的才是寶啊,現在已買不到新品了,要好好保存使用喔,直插式的比較容易維修與改裝。 ...

請教 :

所謂 "直插式"
指的是PCB板上的電子元件安裝方式都ˋ是站立安裝的方式是嗎 ?
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 :

所謂 "直插式"

直插式是相對於SMD的稱呼法,凡是PCB必須鑽孔讓零件穿過去安裝都是直插式,至於零件是立式或是臥式並無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插式是相對於SMD的稱呼法,凡是PCB必須鑽孔讓零件穿過去安裝都是直插式,至於零件是立式或是臥式並無關 ...

謝謝幫忙回覆,我也是這個意思的。
這個應該各處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稱呼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直插式是相對於SMD的稱呼法,凡是PCB必須鑽孔讓零件穿過去安裝都是直插式,至於零件是立式或是臥式並無關 ...

YSC說的是DIP零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YSC說的是DIP零件嗎

是的沒錯,但如果說是DIP零件又怕誤會成傳統包裝IC (dual in-line package),反正零件引腳穿過PCB孔的安裝方式都可以稱為直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