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扇 TF-16MA. 運轉問題

楼主(2017-04-04):
家中著台電扇出了一些問題
切1速有時可正常運轉,但有時轉速會很慢。
切2速有時會轉但轉速很慢,常常都是嗡嗡聲不轉,用手輔助啟動也是轉不動。
切3速會直接關機。

已經測量過線圈都沒有斷路,馬達部分也已經上油清潔過,問題依然存在,想請教經驗豐富的高手們這台風扇的問題在哪裡,該如何修復?

网友:
量一下,啟動電容

网友:
啟動電容容質不足

网友:
將按鈕開關換新並全部焊點補焊,並清潔底座與支架間的銅接點就可以修好

网友:
啟動電容故障.

网友:
電容類的元件一定都要先檢查過一遍

楼主:
那定時按下去會馬上關機是電容的問題還是ic的問題

网友:
所以電容你還是沒換,跳過控制板直接啟動測試,如果都正常運轉就是控制板的問題。你廠牌型號是不是有誤?找不到這個型號。

网友:
請樓主還是先換新電容,才好繼續下一步的檢查,多排除一個故障原因也就可以多朝完修靠近一點~

网友:
一共發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主旨不符版歸

三篇發問~~皆無維修下文,也無後續維修過程

我覺得你屬於純粹發問,別人給你意見你也無回應

只會提出新問題,這樣以後還會有人回覆你嗎?

這是一個互動論壇,若你沒有互動,那就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