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電視修理架-自製

楼主(2017-04-05):
瞄到左營阿資師的電視修理架

仿抄改良~

木板尺寸:高度55公分,適合32~40吋含腳架的液晶電視拆修
前緣有調整插孔,適合不同厚度的電視,也可當做倚靠斜率的調整!

底板,長螺絲固定

重力-整個壓在電視中間的下方!
32"

37"

重心-是靠點下拉至底板的附近~
39"

小桌上,也能修大電視!
50"

如果您是全職的液晶修理師傅,並有意加入技術資源共享!
請賴洽三太子,johnsean0323

网友:
業餘的不敢參加
建議 靠面板那面木板 與 底部 用 銅管包覆管 黏住 才不會傷到
(自己穿管那種 黑色的   不是包覆好那種白色的)

网友A:
只有一根撐著~
不小心撞到很有可能會偏了~
然後就倒了~
畢竟職業的一定都堆滿電視等等~
只有一小條走道能走而已~

另外有一個疑問~
若換燈珠~
我看其它大大的實例都是躺平在桌上~
沒有在這種維修架上修過~~
是為什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根撐著~
不小心撞到很有可能會偏了~
然後就倒了~

換燈珠 不平躺 那面板要取下 實在怕怕

网友:
感覺這只有高手能用......若換功力淺的.....可能就面板"買單"了吧!!

网友B:
其實你來痞酷網找人加入你的私人群組我沒什麼意見,我只是覺得技術共享本就是痞酷網的主要功能之一,論壇是開放空間,有更多人可以看,文章及圖片沒有保存時間限制,日後要搜尋也很方便,我不知道為何要在Line 分享?

一定要"全職的液晶修理師傅"才能參加,那表示想學習的新手也不符資格,秘技自珍是一種阻礙進步的通病,上次去大陸聽到他們有句俗話,"跟著蜜蜂找花朵,跟著蒼蠅找廁所",看看大陸(或國外)的進步再想想台灣的我們,不用把這種技術當寶供著,現在說是高科技的東西過沒幾年就淪為妨礙進步的落伍產品,建立起更多人願意分享的觀念,才有可能提升整體技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你來痞酷網找人加入你的私人群組我沒什麼意見,我只是覺得技術共享本就是痞酷網的主要功能之一,論壇是 ...

popcorn的想法我可以理解....

因為業餘的問題太多,處理不完.

還有,專業的人手上有專業的東西可以互相交流,對專業群是有好處.

popcorn大己經很無私了.....只是專業的跟業餘的混在一起會被業餘的拖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opcorn的想法我可以理解....

因為業餘的問題太多,處理不完.

我只是說出我的想法,其它就讓大家自己去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說出我的想法,其它就讓大家自己去想了

+1

說句實在話以現在的共享youtube or 其他..... 很多技術性的東西多是完整的曬在網際網路上!!!

問題就只在於"你"有沒有用心去search及你search的key word !!!

==================================================

再來~電視維修這塊~現在有個很大的革命性問題,這會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就是全面數位化,只能用 HDMI 而且還有鎖電視盒

現在最忙碌的就是~第四台~的工程師 (聽說非但有跑不完的call連外包商也跑不完)

以我居住地來說3/29已經大刀一砍,全面切換數位化,完全停止傳統類比訊號

我也換掉我媽臥房中那台修了多次,撐了3X多年的傳統CRT小電視

改買台電腦用24"螢幕三種介面(dsub,DVI,HDMI),在call第四台來家中安裝~新的電視盒,這樣我媽才能繼續看他的連續劇

所以現在市面上會出現很多是無HDMI的電視or螢幕拋售或是報廢,再者以現在新LED電視的組成及構造,也不再是那種換換電容及電源 IC零件的年代了

電路板全多整合,越做越小成本越來越低

故障點也越來越偏向韌體及特殊all in one IC,換句話說現在廠商已幾乎無所謂的維修已轉變成replace (替換)
因為換板成本便宜,而且快速~~~所以很多公司早已全部裁掉整個維修部

我個人是估算~當全台電視全部"數位化"後,你單走電視維修這方面,將會變得更難有利潤!!!

因該漸漸也不太會有專業及業餘之分,因為多是replace換板解決.

(日後需技術的因該只剩下更換燈條及燈珠這方面的厚工維修)
================================================

网友:
一切都是誤會~

网友:
網路無國界,
不用把技術當寶供著,
大陸現在比台灣進步太多了~

楼主:
大家來到PIGOO瀏覽的目的為何?
有緣自會相逢共進~

网友:
佩服~~~超實用的電視修理架

网友D:
對業者來說.修理完工之後的熱測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之前修螢幕時我們用這個壓克力道具測3天?
隨著技術與經驗的累積與進步 現在大概測不到3小時.
待測機躺在桌面上測 看不到畫面.一方面業者也不會坐在那裡等3小時
會同時進行其他的工作 因此看到畫面是否正常運作十分重要
體驗這個架子帶來的機動性.方便的靈活使用方式.收納不佔空間
不會對偏光膜累積加溫的劣化影響
謝謝太子爺的分享

网友:
這個網站我覺得很棒 主要是板主很用心, 而且是免費的 ,因為我也有參加收費的網站, 資料量少的可憐, 所以大家要盡量的無私發文才是支持這個網站的最大動力,如果一個網站變成要收費,就會像我參加那個少的可憐,在這裡我看到wish 大大 他們的無私造就成匹酷網這個維修網站 在這裡我看到很多高手的無私分享,跟我參加那個收費的只有一個人在分享,那種資料量是不能相比的 ,維修就是互相交流才會強大,新手也有便老手的時候,現在老手願意在這裡無私的分享才會帶動這個網站永續的經營下去。這是我參加過收費的感想

网友E:
分享一段馬雲的youtube
公益的心態,商業的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業者來說.修理完工之後的熱測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之前修螢幕時我們用這個壓克力道具測3天?

謝!尼古拉斯,
電視修理架主要就是方便與節省空間
牆壁再裝上鏡子,更便利!
目前32" LED是修理大宗
修量大的師傅比較中意~香又輕的檜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享一段馬雲的youtube
公益的心態,商業的手法

舅舅的腦袋果然不同凡響

馬雲-公益的心態,商業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