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Philips M20 市話機聽筒故障

楼主(2017-04-05):
故障症狀是通話中,聽筒會產嗡嗡嗡的背景音

神奇的是通話中按一下設定鍵嗡嗡嗡的聲音居然消失,在按一下又產生

本來還想說是主機板故障造成聽筒異常

接著把M20跟不同型號的話機聽筒互換,嗡嗡聲是跟著M20的聽筒走

這邊有個插曲,就是互換了兩三種話機聽筒才成功,有些機型聽筒換過去不是無聲就是高頻嗶聲

到這邊應該可以確認是聽筒的喇叭故障了吧,或者有沒有可能是M20主機端搞壞聽筒

詭異的是為何按設定鍵可以消除嗡嗡聲

不知這種喇叭買的到嗎,或者有替代品嗎,怕買到不匹配的

网友:
聽筒~除了喇叭外,你有沒有想過還有一個地方也是問題的重點呢?

聽筒端的電話線~"插座"~檢查一下吧!

网友:
原來也有人遇到一樣的
另外,這貨用免提, 對方根本只聽到噪音, 原因是迷

网友:
(第一張圖)圓形黑膠撕開,有歐姆值。

楼主:
聽筒捲線確認沒問題

後來有新發現,就是受話方也聽的到嗡嗡聲

聽筒拆開喇叭跟麥克風是獨立線路,為何嗡嗡聲會傳導到對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聽筒捲線確認沒問題

後來有新發現,就是受話方也聽的到嗡嗡聲

小弟認為應該查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認為應該查板子上

我本來也覺得是板子,可是嗡嗡聲又跟著話筒走,這才讓我困惑

如果是話筒異常,不應該按設定鍵還可以消除雜訊

搞得一頭霧水

网友:
脫個衣服,看看裡面用甚麼芯片
找到datasheet的話,或許可以醫治

网友:
聽筒的 機械結構 將喇叭的震動 傳遞 給 麥克風
也牽扯到麥克風本身與麥克風電路的靈敏度

要測試很簡單  將麥克風懸在聽筒的外面  再試試

處理 主要是將震動傳遞途徑  加以阻礙打斷
1. 喇叭的 吸震材料稍加強一下
2. 麥克風膠墊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來也覺得是板子,可是嗡嗡聲又跟著話筒走,這才讓我困惑

如果是話筒異常,不應該按設定鍵還可以消除 ...

按免持聽筒會不會同樣情形?線路接線盒水晶頭和連接座有沒有變黑氧化還是銅綠,話機也是一樣要檢查水晶頭和連接座。聽筒是話機延伸出來方便接聽,你聽筒線插上話機不是在迴路中嗎?聽筒喇叭要看型號或阻抗,對岸有得買。你不是有交叉測試,好的聽筒喇叭拆下替換測試就知道了,聽筒就那3個零件!

网友:
如果是廣播系統 正回授那還可以理解

這個也發生正回授就怪怪了     麥克風的聲音怎麼還跑過來喇叭那邊呢

网友:
強烈懷疑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