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腳,鍚如何貫滿整個孔洞?

楼主(2017-04-05):
如圖,洞直徑小於1mm
如果用手工的方式有辨法把鍚填滿整個孔洞嗎?
是不是要先在洞裡面加一些助焊膏,幫助鍚流進去?  或是有什麼方式可以做到。

鍚貫孔

鍚貫孔

网友:
背面加錫熔錫後,輕敲一下,
有試過嗎?

网友:
有什麼特殊目的嗎? 多此一舉!

网友:
為何你會覺得~錫無法填滿小於1mm的孔洞呢?

你確定有實際焊過? or 只是紙上談兵?

如果你真的"有焊過"卻發生無法將錫填滿整個貫孔,你再上來發問
並說明你是用甚麼錫絲&工具及你如何操作會導致無法填滿!!!

楼主:
是有焊過。
跟水差不多意思吧,  你滴水到一個小洞,水不也是會留在洞上面而不會流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焊過。
跟水差不多意思吧,  你滴水到一個小洞,水不也是會留在洞上面而不會流下去? ...

聽你這樣形容水=加熱錫,就知道你認知上有問題

基本上~有正確的工具+正牌三芯錫絲~根本不會有甚麼無法填滿整個貫孔問題

如果有問題不外乎兩點:

1.你欲焊接的貫孔本身處理有問題,導致根本不吃錫,或是吃錫率很差

2.焊接工具&錫絲~品質不良& 銲槍瓦數不足

=========================================

而且你的發問也不清楚,你為何不說明前因後果呢?

你因該也不是"單層板", 如果是多層板問題就是我所說的 2.

如果純紙上談兵,我只能說有正確工具及優良錫絲~不會有無法填滿貫孔的問題發生

***我想你只要Po上你的焊槍規格&錫絲以及你要焊接的是甚麼板子***答案立馬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你這樣形容水=加熱錫,就知道你認知上有問題

基本上~有正確的工具+正牌三芯錫絲~根本不會有甚麼無法填 ...

是用hakko 溫控焊槍。
一定要三芯焊錫絲嗎?  第一次聽到三芯焊錫絲,長知識了。
google 了一下,找不到不同錫絲芯數的差別和作用在哪裡?
可否分享一下您的經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hakko 溫控焊槍。
一定要三芯焊錫絲嗎?  第一次聽到三芯焊錫絲,長知識了。
google 了一下,找不到不 ...

1.問題主因,銲槍瓦數不足

你的銲槍瓦數最大因該只有65~70W

如果你拿這銲槍去拆主機板接地端的零件 or 較厚的多層板的物件(例如:server 主機板),那就只能搞笑而已,也就會出現你所問的問題了

2.三芯錫絲~只要不是在大賣場&特力屋所購買,到電子專賣店 或是 直接跟學姊買的錫絲一般來說就是三芯錫絲

三芯錫絲 ~ 另一個判別方法就是價格昂貴(1Kg 參考值要價NT: 800以上) ,另外三芯錫絲會有圖示一個圓圈
裡面有三個點 (意思就是內含優質助焊劑)

焊出來的焊點會發亮而且免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問題主因,銲槍瓦數不足

你的銲槍瓦數最大因該只有65~70W

我是用 Hakko 936 和 台灣固品有鉛鍚絲。
是要焊鍵盤的軸,PCB是多層板.
焊點沒有接地,所以應該是不需要太高溫。
有空我再來試看看。
謝謝分享。

至於為什麼要這麼作,主要是看到這份文宣。

网友B:
我自己焊接的時候左手拿錫絲,尖端的部分瞄準孔位邊焊邊往孔裡塞,需用點巧勁把錫絲慢慢往孔裏擠,

對付小孔的錫絲也有關,樓主這種孔徑我會用0.3或0.4mm的錫絲,力道太大的話通常另一面整支腳都焊的到,

這種情形就是往孔內擠太多錫絲了,這種FU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再不行的話就邊焊邊敲PCB讓焊錫往孔裡流,

焊久了就會抓到訣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焊接的時候左手拿錫絲,尖端的部分瞄準孔位邊焊邊往孔裡塞,需用點巧勁把錫絲慢慢往孔裏擠,

對付小 ...

用細一點的錫絲,插進孔洞裡再加熱,看來是個不錯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細一點的錫絲,插進孔洞裡再加熱,看來是個不錯的方法。

建議您可以在RS Taiwan上買Multicore的五芯銲錫,流動性很好,就是三芯銲錫再多兩芯的意思

网友:
圖內的貫孔有插入軸腳啊,烙鐵頭加熱加錫,錫漿自然就會流入貫孔內了啊!

网友:
其實只要焊孔溫度足夠
焊錫自然就會填滿整個焊孔

一般來說30瓦以上,就足夠應付
除非遇到大面積鋪銅

可以試試在焊孔上加熱
再慢慢讓焊孔去吃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 Hakko 936 和 台灣固品有鉛鍚絲。
是要焊鍵盤的軸,PCB是多層板.
焊點沒有接地,所以應該是不需要 ...

不要被廣告影響

那個是誇大事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焊接的時候左手拿錫絲,尖端的部分瞄準孔位邊焊邊往孔裡塞,需用點巧勁把錫絲慢慢往孔裏擠,

對付小 ...

你很幸運   碰到的板子還能給你這樣玩
這不是通用的做法  會傷到一些電路板的
當然我也會這麼做   再不行吃到 那就在點一些 助焊劑 幫助錫流動

网友:
PCB鍍金 是為了抗氧化 不是炫泡
焊錫含銀 是因為無鉛之後錫的流動差 需要其他合金改善金屬特性
在製程中    插完DIP件要過波焊之前  會先噴上助焊劑   為了要去除氧化層 讓焊料能夠焊上

FR4玻纖板  要堅固就用厚的 2.0mm以上   焊點面積是重點  錫是個介質  電路板是個平台

更詳細可以參考 電子工作狂人

网友:
貫孔小於1mm的PCB很多,而且幾乎都是0.8mm為主。只要不是大面積鋪銅,一般烙鐵與焊錫都可以勝任才是。

网友:
烙鐵的瓦數溫度,焊接時間的長短,錫絲的品質和粗細,烙鐵頭的形式選用和焊接物的大小出腳粗細,都有直接的影響。當然有輔助的材料如助焊劑,適當的應用也可。板子在作業前可以先加熱烘烤適當溫度,有利於作業進行。零件腳和板子焊點先查看有無氧化變黑,一切就緒開始先試焊幾個觀察後調整烙鐵溫度錫絲粗細加焊時間,開始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