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1206貼片電阻改用金屬膜電阻的可行性?

楼主(2017-04-06):
請問22 ohm 1206貼片電阻改用金屬膜電阻可以嗎?

這顆貼片電阻位於電源供應器的一次側;主要因為很少用SMD電阻,想買DIP型式的電阻代用!
1206 貼片電阻 22Ω
1/4W 1% 精密電阻包

网友:
只要阻值相同、功率不小於原本的,空間也容許,代用當然可以。

网友:
SMD上的標示是22R0?

楼主:
不是,本體標示「220」

网友A:
一般1206大概是1/4w的 smd電阻規格.pdf (490.63 KB, 下載次數: 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1206大概是1/4w的

感謝分享,這規格書能流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這規格書能流出嗎?

google的,公開的訊息應該不算是機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