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Mares Transmitter發射器 故障維修請益

楼主(2017-04-06):
廠牌:  Mares Transmitter發射器
DIY  電池沒電自行更換
應為個人疏忽損壞  摔壞發射器
請益各位大師這還有救嗎?

斷掉的東西 看起來像一支磁棒
目前近距離還能收到訊號  太遠就沒收訊了
願意付費維修
如有發錯地方我會馬上修改

補充內容 (2017-4-6 09:33 PM):
磁棒4X40

网友A:
樓主, 如果是單純的 '磁棒斷裂",
您要不要量一下磁棒的圓徑/長度,
如果有人有可替換的料件, 也好參考著去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如果是單純的 '磁棒斷裂",
您要不要量一下磁棒的圓徑/長度,
如果有人有可替換的料件, 也好參考著去量 ...

以補上尺寸 磁棒4X40
磁棒上的線圈有上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補上尺寸 磁棒4X40
磁棒上的線圈有上膠

不確定磁棒能用什麼來代替.. 等等痞酷大大們的建議唄..

錳鋅鐵氧體磁芯, 網拍上好像只能找到 4x33 的, 找不到4x40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834945143

註: 網查說明, 當磁芯斷時, 作用的磁極特性會改變, 也說是說.. .黏合接回是無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磁棒能用什麼來代替.. 等等痞酷大大們的建議唄..

錳鋅鐵氧體磁芯, 網拍上好像只能找到 4x33 的,  ...

所以磁芯長度不一樣也會有影響嗎?
磁芯有分材質嗎?
上午在掏寶 面問了好幾家可以定制磁芯線圈的賣家
都沒意願想做 嫌量太少...  我提高價錢他也不接n_154|

网友:
磁芯直徑要一樣,長度不見的要一樣但也不要差太多只要線圈能夠繞進去或是能夠放進外殼內,磁芯買到太長的也能鋸短來用。
這是低頻無線電波的發射天線,就像 AM 收音機的天線原理一樣,磁芯是用來增加天線線圈的電感量才能符合低頻率的使用場合。

如果借的到完好無缺的比對樣品,可以用高頻的 LC Meter 來量電感量,驗證一下看新磁芯與自己繞製的線圈的電感量是否有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磁芯長度不一樣也會有影響嗎?
磁芯有分材質嗎?
上午在掏寶 面問了好幾家可以定制磁芯線圈的賣家

大支的磁芯好找, 但不知道能不能被車床加工成 4x40
但.. 牛剛翻了幾次零件櫃, 就是找不著以前拆的收音機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