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TOSHIBA 外接硬碟 USB 潰縮 (完修)

楼主(2017-04-06):
今天突然收到一顆硬碟
對方描述保固過,被原廠拒修,裏頭很多寶貴資料

掉得還真徹底呀~其中有隻腳位的銅箔也脫落了 ! 接頭也有斷幾支腳n_081|

把機板卸下來,發現只少了 GND的銅箔,好處理
把脫落銅箔位置的接點接到【紅色圓圈】即可 !

腳位定義 :

  |  |  |  |  |     |  |  |  |  |
10 9 8 7 6     5 4 3 2  1

1.   VBUS
2.   D-
3.   D+
4.   GND
5.   StdB_SSTX-
6.   StdB_SSTX+
7.   GND_DRAIN
8.   StdB_SSRX-
9.   StdB_SSRX+
10. DPWR

測試完成 (檔名有塗銷)

网友A:
第一次見到基板採用USB 3.0接頭的
現在再用的硬碟是透過一片轉接板來工作的   USB3.0 to 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見到基板採用USB 3.0接頭的
現在再用的硬碟是透過一片轉接板來工作的   USB3.0 to SATA  ...

TOSHIBA 外接硬碟的部分,好像有分一體的和分離仰賴轉接版的 ~ 因為小弟我的也是轉接版的

网友:
這種設計真是很容易脫落!

网友:
小弟長知識了, 第一次看到這種接頭。 發揮痞酷精神, 恭喜完修。

网友B:
強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直接用USB直接輸入,大大真厲害,恭喜完修,我還有一顆舊硬碟讀取不到都不知道怎樣解決

网友:
長知識--恭喜完修

网友C:
有可能自己diy過,才會被拒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強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直接用USB直接輸入,大大真厲害,恭喜完修,我還有一顆舊硬碟讀取不到都不知道怎樣 ...

嗯...要拆開量看看才比較準~(小弟也不是每樣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自己diy過,才會被拒修

不是哦~是保內時,他就有故障換過了!可能是這樣原廠才不理...

网友D:
請問救回的資料有洗眼睛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哦~是保內時,他就有故障換過了!可能是這樣原廠才不理...

這個太明顯人為故障,不過那5個固定腳焊接融合不確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救回的資料有洗眼睛的嗎

哈哈 ~ 可惜全家族照片+工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太明顯人為故障,不過那5個固定腳焊接融合不確實。

我拿到時事沒拆過的痕跡,焊點有些差 ~ 有做焊點強化,不然應該會很快反修
現在的東西品質要好有點難了 ~ 做太好公司會倒 ! 做太爛又會被罵 !! (前家電服務...

网友:
原來還有硬碟上直接是usb3.0接頭的,看完這篇又長知識了,
不過接頭這樣的確不牢固,再加上是外接的常插拔,不出事才怪,
提醒自己下次買外接硬碟要留意一下了,感謝分享

网友:
有!~~~還很多品牌都這樣!~~~

直接將HD的控制電路板直接以USB3.0介面做I/O介面...

网友:
也應該是因為像是USB3.0已經可以提供穩定的高速500MB/sec傳輸了,不像以前Sata時代USB1.1還是2都遠遠比不上那個速度,另外USB 3.1 Gan2就更快了

网友:
硬碟直接以usb 3.0接出,最主要還是可以薄型化+COSTDOWN(因為少掉轉換電路板)

网友(2017-05-21):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