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開關電源變壓器壞了嗎

楼主(2017-04-07):
電源沒電壓輸出,懷疑變壓器壞了,用數字表電阻擋量了圖中變壓器,次級量了0.8歐短路是壞了?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次級圈線徑粗圈數少,量到低電阻很正常,初級圈沒阻值是比較奇怪,有可能是腳位判斷錯誤,量中間兩腳跟外側兩腳試試看,實務上很少遇到變壓器壞掉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級圈線徑粗圈數少,量到低電阻很正常,初級圈沒阻值是比較奇怪,有可能是腳位判斷錯誤,量中間兩腳跟外側 ...

中間二腳和對外二腳都沒有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間二腳和對外二腳都沒有阻值

那就對了,有三組線圈,看起來應該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對了,有三組線圈,看起來應該是正常的。

開關電源沒電壓輸出,前級量了變壓器初級1-2腳和3-4腳都一樣有315V,而變壓器次級2腳量了沒有電壓,切斷了變壓器次級後面電路,量了都是沒電壓輸出,若不是變壓器壞了,不知那裡有問題?請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關電源沒電壓輸出,前級量了變壓器初級1-2腳和3-4腳都一樣有315V,而變壓器次級2腳量了沒有電壓,切 ...

高壓迴路電子零件故障概率比較高,13003拆下來用電表測量是否正常,13003周邊零件也有可能異常,這現象主要是主迴路沒正常震盪。

网友:
13003 D,S有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迴路電子零件故障概率比較高,13003拆下來用電表測量是否正常,13003周邊零件也有可能異常,這現象主 ...

你好
拆了13003,用數字表二極擋量
BC 4.8
BE 5.4
CE 1
表針轉換量BC BE CE都是1
開關管應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迴路電子零件故障概率比較高,13003拆下來用電表測量是否正常,13003周邊零件也有可能異常,這現象主 ...

你好
檢查變壓器次級連接一個二極管1N5819,拆出來用數字表二極擋量導通得212那麼少,這二極管已壞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檢查變壓器次級連接一個二極管1N5819,拆出來用數字表二極擋量導通得212那麼少,這二極管已壞了嗎?

IN5819是SCHOTTKY DIODE,順向電壓比較低是正常的,您目前電路問題應該出在一次側概率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5819是SCHOTTKY DIODE,順向電壓比較低是正常的,您目前電路問題應該出在一次側概率比較高。

已檢查了一次側13003,2N3904,二極管,電阻,817C光耦都沒事
MO3063雙向可控硅光耦會關事嗎?

网友:
一次側元件不多,建議都量量看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檢查了一次側13003,2N3904,二極管,電阻,817C光耦都沒事
MO3063雙向可控硅光耦會關事嗎?

MO3063雙向可控硅光耦會關事嗎?
這是不同回路應該是沒關係

网友B:
你高壓端的所有電阻量一下看有無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高壓端的所有電阻量一下看有無變大

你好
初級接了個電阻,拆了量1790歐,但電阻標示1.5k,大了差不多300歐,會有影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初級接了個電阻,拆了量1790歐,但電阻標示1.5k,大了差不多300歐,會有影響嗎? ...

直接換了他

楼主:
你好
那個電阻值變大,我睇錯色碼,阻值是正確
查了一次側有個2兆電阻,量了沒有阻值,為何大阻值電阻會那麼容易損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5819是SCHOTTKY DIODE,順向電壓比較低是正常的,您目前電路問題應該出在一次側概率比較高。

大大這樣 懷疑 二次側故障
是因為 1次側線圈有量測到電壓,但2次側沒量測到
MOS Gate 沒讓DS導通,無頻率,能量送不到2次側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那個電阻值變大,我睇錯色碼,阻值是正確
查了一次側有個2兆電阻,量了沒有阻值,為何大阻值電阻會那麼 ...

截錄《音響技術》雜誌(1975-1986) 每月專載的部份內容:048-電阻器的認識與選擇(DEC.1979),文中的關鍵字是 "薄膜、切割、螺旋狀、螺紋寬度",螺紋寬度愈窄愈密集的話,可靠度就愈低了,不是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大這樣 懷疑 二次側故障
是因為 1次側線圈有量測到電壓,但2次側沒量測到
MOS Gate 沒讓DS導通,無頻率 ...

所謂量到電壓要看參考點在哪裡,初級圈兩端對地都是一樣的高電壓,表示初級圈兩端沒電壓差,也就是開關電晶體沒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謂量到電壓要看參考點在哪裡,初級圈兩端對地都是一樣的高電壓,表示初級圈兩端沒電壓差,也就是開關電 ...

你好
已查了一次側有個2M碳膜電阻開路,電阻連接C極2N3904,拆了晶體用數字表二極擋量,得出數字怪怪的,好似損壞

             表針轉換量
CB  1         810
CE  1         804
BE 796      1111

請指教謝謝

楼主:
更換了啟動電阻和2n3904,電源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