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變頻冷氣電源板故障

楼主(2017-04-07):
這台冷氣的電源板分別供應35V、17V、及12V的電壓供其它電路使用,但送電後實際量測時發現,應為35V電壓僅剩29V左右;應為17V電壓僅剩11V左右,應為12V電壓僅剩9V左右,,不知是什麼元件出了問題?還望版上懂電源供應方面的高手們能指點一下小弟,感恩!
照片中
IC201:STR F6523穩壓開關IC
REG2:SE012放大器IC

网友:
先測試高壓整流進來的電壓夠不夠大電容有無損壞
周邊電容器有無損壞

你圖沒有看到

网友:
在<疑難雜症求助區>貼維修求助文前,請注意下列事項:(前三點源自wish大的注意事項)
   (1)請在標題註明電源供應器的廠牌型號,格式:[廠牌][型號]主題說明
   (2)請先插上市電,在不強制啟動下,測試該電源供應器的VSB有幾V的電壓?
   (3)拍照片時要兩面都拍,這樣比較好比對。(麻煩將解析度調成800*600,感謝)

圖片檔上傳前請先調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