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擬數位電阻電路

楼主(2017-04-07):
我要用Arduino做控制輸出電阻值
如下圖,Arduino 輸出電位0~5V,經過電路可以用電表量出0~2K的電阻值
用不同的電壓值,來調整電阻的大小。
因為不是很懂電路,麻煩各位指點,要用什麼電路做轉換

网友:
用另一組 Arduino 把 0~5V 轉出 AD5231需要的 SPI 訊號 。然後接 AD5231...

建議直接改用 Arduino 輸出 AD5231需要的 SPI 訊號 。然後接 AD5231 就好了。別用0~5V控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1991112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9131956498
好貴...

网友:
第一種方法:
可以考慮採用

网友:
ARDUINO 一般使用電壓為5V 你畫的供應電壓為24V ,還有 RELAY1 RELAY2  你寫成 RELAV1 RELAV2 ,應該是筆誤!!  ARDUINO 書店有很多書, http://swf.com.tw/?p=622 這一本我很推薦,裡面由簡入深...

http://www.pcnews.com.tw/DiscuzB ... &extra=page%3D1 這個地方有相關資料,假如你暫時不想買那本書...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目前已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