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價格及容量異動 接點復活膏

楼主(2017-04-07):
上個月團購富見雄的EC-420 接點油時,因為本身經驗不足,導至差一點就要開天窗,第一是買到的分裝瓶說是60g,結果裝50g就滿了,連分裝瓶的防漏內塞都沒辦法放,第二是原本以為富見雄的罐裝EC-420 會裝的比標示多一些,所以wish 說裝55g,不料1公斤只能很勉強裝18瓶,既然說了就要做到,幸好最後也沒有賠錢。

今天我又跟富見雄訂貨,以後一瓶我會只裝30g,這樣才能上防漏內塞,一瓶還是250元,這樣我才能有些利潤,之前買的就恭喜賺到,之後買的就說聲抱歉了。
上次來自取的會員跟我們說露天也有在賣接點油,廠牌不詳的接點油3g 就要賣100元,我們的價格大家應該能接受才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5505868996

网友A:
其實10g就非常夠用.......收到 EC-420 之後已保養過7個電表,只用掉一點點而已,如果刻意刮平的話,根本看不出已經用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10g就非常夠用.......收到 EC-420 之後已保養過7個電表,只用掉一點點而已,如果刻意刮平的話,根本看 ...

其實一瓶就可以用很久了,這陣子車子的電池發動起來都不太"有力",用充電器充過一次之後似乎也沒有改善太多,索性把用了兩年的電池給換了,從以前換汽車電池或機車電池我也都會在電池接點先塗上接點油脂再套上鎖緊,可以讓電池接頭與端子接觸保持最佳狀態。

网友C:
電瓶在右邊
難不成是雙B轎車

老闆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實一瓶就可以用很久了,這陣子車子的電池發動起來都不太"有力",用充電器充過一次之後似乎也沒有改善太 ...

電瓶,不是擦黃油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電瓶,不是擦黃油就行了,

其實黃油會腐蝕或硬化塑膠(變脆易破),建議不要亂擦,因為汽車是工規產品,電池的塑膠需要經過各種酸鹼撞擊等嚴苛環境測試,所以黃油對它沒什麼作用,有專用的接點油就用接點油,沒有的話就用黃油撐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電瓶在右邊
難不成是雙B轎車

唉!爛車一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唉!爛車一台......

唉!老大的車如果叫爛車.那我們的車不就是大爛爛......車了.

网友:
那個.....我只有光陽.....

网友:
電瓶樁頭用砂紙拋光~~~再抹上學姊牌接點油膏

你們遺失的20匹馬就回來囉~~~~~

网友F:
根據保養廠說法, 電瓶接頭塗黃油是為了避免電瓶水漏液腐蝕接頭, 所以免加電瓶不用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據保養廠說法, 電瓶接頭塗黃油是為了避免電瓶水漏液腐蝕接頭, 所以免加電瓶不用塗~~ ...

1. 如果電池液漏了,那有塗黃油也沒有用。
2. 免加水電池一樣會漏電池液。
我是認為電池接頭是一個接點,如果電池樁頭與連接線端子都乾淨並確實緊密結合,不用塗油都沒有關係,只是因為汽車本身對電器來說是一個惡劣的環境,所以才會有技師會有塗油的習慣,一般的汽車維修者不會有接點油,所以都用黃油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老大的車如果叫爛車.那我們的車不就是大爛爛......車了.

你太給我留面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其實黃油會腐蝕或硬化塑膠(變脆易破),建議不要亂擦,因為汽車是工規產品,電池的塑膠需要經過各種酸鹼撞 ...

如果用擦小孩屁股的凡士靈呢?

网友H:
请问各位大大,我对这电子接点油有点疑问。
一个是,此类油脂是改善触点导电性能的,因此加入了导电性添加剂。但它又是能用在开关润滑上,看起来有点矛盾——导电、绝缘。
所以,我想知道,它的绝缘性到底怎样?因为我看到这里有大大把它用在万用表的档位触点上,如果油脂绝缘性不好的话,会造成测量误差和安全方面的问题。
手中有不少表需要维护,正想选择一种良好的润滑保养剂,能满足对转换开关触点的润滑和保护需求。看到此帖,心中疑问急待各位解答,这类触点(接点)润滑脂是否真能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如果没有绝缘方面的担忧,我想也去入一瓶用用。要知道,之前我一直是用WD40之类的防锈润滑产品的。
谢谢各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各位大大,我对这电子接点油有点疑问。
一个是,此类油脂是改善触点导电性能的,因此加入了导电性添加 ...

WD40有腐蝕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请问各位大大,我对这电子接点油有点疑问。
一个是,此类油脂是改善触点导电性能的,因此加入了导电性添加 ...

此类油脂並不是加入了导电性添加剂。     他沒改善触点导电性能 !

此类油脂就只是   塗覆接點隔空氣/潤滑抗摩擦/絕緣  盡可能維持原來性能  延緩触点老(氧)化磨損

添加劑的目的是
讓兩接點接觸時   添加劑讓油脂容易被推開不阻礙接點接觸  產生絕緣干涉

這個添加劑與油脂選用搭配  還得讓油脂有適當的黏聚能力
接觸後離開被推離的油脂能被帶回塗覆接點隔空氣

---------------
触点已經老(氧)化磨損  直接塗上是無效的
1. 是新品直接使用
2. 老舊的觸點  應當先去ˋ氧化 整理觸點侵蝕現象  最後一到工序才是  塗上接点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擦小孩屁股的凡士靈呢?

這個我沒有試過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此类油脂並不是加入了导电性添加剂。     他沒改善触点导电性能 !

谢谢大大指点!
正因为有这方面的疑虑,是由于在“淘宝大学堂”中看到用于音响设备接插件上的所谓“触点油”,它改善触点性能的原理是这么讲的:

触点油原理

触点油原理

EC-420 是不是也属于这类呢?从改善触点性能上的原理来看,应该也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WD40有腐蝕性.................

WD40腐蚀性倒是不必担心的。倒是因为它是溶剂型产品,对一些特殊塑料(PC)、橡胶等具有溶解、溶胀、变性等不良作用。另外,对于介电性能比较敏感的地方,比如某些精密电路、器件,也不能使用。
由此不明就里瞎用,就产生了有人说它是万用良药,又有人说是“完蛋40”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大大指点!
正因为有这方面的疑虑,是由于在“淘宝大学堂”中看到用于音响设备接插件上的所谓“触点 ...

你提的這種我問不到到訊息,
但是似乎是不同的東西。。

网友:
電池接頭會塗黃油、防止接頭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大大指点!
正因为有这方面的疑虑,是由于在“淘宝大学堂”中看到用于音响设备接插件上的所谓“触点 ...

我知道有導電的油脂,不過EC-420 不是這種產品,17樓SIMOM1016 解釋的很清楚了。

网友K(2017-05-22):
不知道一般家庭用110V或220V交流插頭插座,
可不可以上接點油來防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一般家庭用110V或220V交流插頭插座,
可不可以上接點油來防氧化!

當然可以!只是要先斷電再塗接點油,別觸電了。

网友L:
可以用妮維雅面霜代替嗎? 又很像, 又很香!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用妮維雅面霜代替嗎? 又很像, 又很香!

是你的插座當然可以!不過我不知道會怎樣。

网友M:
學姊,這東西還有嗎? 最近在玩傳說,手把會讓人物"晃動",猜想是接點的問題(等拆了再po上來給大家笑笑)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學姊,這東西還有嗎? 最近在玩傳說,手把會讓人物"晃動",猜想是接點的問題(等拆了再po上來給大家笑笑) ...

大大,還有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只是要先斷電再塗接點油,別觸電了。

家庭用110V或220V交流插頭插座,不用那麼複雜吧?
直接在插頭上點油就好了! 插座就不用上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用妮維雅面霜代替嗎? 又很像, 又很香!

我都只用SK-II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其實一瓶就可以用很久了,這陣子車子的電池發動起來都不太"有力",用充電器充過一次之後似乎也沒有改善太 ...

老大:

請確認正負電源線頭環接觸面清潔及測量對地及發電機輸出阻抗,
這種電池仍需加純水充電,上面貼紙掀開打開六個注入孔就可加入
充電時須鬆開注入孔,
拆電池前可以外接12VDC 使用不斷電,減少汽車怠速學習
參考

网友:
SK-II    4日本的公司   $179.00............那是少婦用的!!!        你老婆發現了!!! 把你打死.

1...111 真的有效哦!   插頭變年輕了!!!

建議痞酷網把EC-420接點油, 改一下配方, 變成為SK-II 來賣.............比較好賺!

网友O:
請問接點油擦完後會乾掉嗎??
用在記憶體金手指適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大:

請確認正負電源線頭環接觸面清潔及測量對地及發電機輸出阻抗,

不知道烏骨雞學姐有沒有把舊電池給賣了,不然就可以試試有沒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O:
請問接點油擦完後會乾掉嗎??
用在記憶體金手指適用嗎??

薄薄擦一層在記憶體金手指上可預防接點氧化,但是電腦裡面灰塵多,定期除塵才是最重要。

网友P(2017-07-24):
請問台灣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還有嗎?
如果有.我要一瓶.

楼主:
引用 网友P:
請問台灣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還有嗎?
如果有.我要一瓶.

還有喔

网友Q:
我也要一瓶,謝謝學姐!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要一瓶,謝謝學姐!

請收短訊

网友R:
各位大大…想請教,那如果PC或NB的USB接觸不良,
隨身碟常常要插拔很多次才偵測得到!!
是否也可以用這種接點油來改善?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各位大大…想請教,那如果PC或NB的USB接觸不良,
隨身碟常常要插拔很多次才偵測得到!!
是否也可以用這種 ...

無用

這是避免氧化

隨身碟的接觸不良有一些因為
1.簧片彈性不足
2.金手指磨損
3.公母接頭公差大,接觸不良

以上幾個原因都不是接點油能解決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S:
無用

這是避免氧化

瞭解了!謝謝大大!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瞭解了!謝謝大大!

忘了

再補一個原因,如果是接點氧化,那導電性能下降,這個接點油也沒用,因為這個油不含導電原料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943&pid=771621
西門兄也有說過,給你參考看看

你只能選擇
1.去除氧化
2.換公頭/母座

网友T:
請問台灣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還有嗎?
如果有.我要一瓶.
我有另購電容錶,如果可以就ㄧ起寄,這樣總共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T:
請問台灣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還有嗎?
如果有.我要一瓶.
我有另購電容錶,如果可以就ㄧ起寄,這樣總共多 ...

大大,接點油還有,可以一起寄,運費是60元,謝謝

网友R(2017-08-23):
引用 网友S:
忘了

再補一個原因,如果是接點氧化,那導電性能下降,這個接點油也沒用,因為這個油不含導電原料

有測試過用小刀去刮接處點,目前效果還不錯!
感謝大大您的幫忙!

网友U:
引用 网友R:
有測試過用小刀去刮接處點,目前效果還不錯!
感謝大大您的幫忙! ...

金手指部份用一般橡皮擦.擦一下 OK.... 給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U:
金手指部份用一般橡皮擦.擦一下 OK.... 給參考..

目前是關機拔電池後有用小刀稍為刮一刮USB的金手指!
目前使用順利,下次有機會來試試橡皮擦!謝謝Y大的幫忙

网友V(2017-10-08):
請問還有EC40嗎?
我想買一罐

楼主:
引用 网友V:
請問還有EC40嗎?
我想買一罐

還有喔,請收短訊

网友W(2018-04-17):
學姐請問還有EC40嗎?
我想買一罐
謝謝,另想請問我有標到雨知彼大的顯卡他說會到學姐那,想請問可順便寄嗎?
請問含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W:
學姐請問還有EC40嗎?
我想買一罐
謝謝,另想請問我有標到雨知彼大的顯卡他說會到學姐那,想請問可順便寄嗎 ...

請收短訊

网友X(2018-07-25):
不知道這油能不能用在小風扇軸承潤滑?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不知道這油能不能用在小風扇軸承潤滑?

用途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不知道這油能不能用在小風扇軸承潤滑?

請用在接點(例如開關接點),
潤滑請用黃油(耐高溫)

网友:
感謝WISH大和sandy319大對於 EC-420 接點油的說明

网友Y(2018-09-21):
請問學姐
EC-420接點油 * 1
IP分享器內附的2米 網路線 8線 * 1
加運費總計多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Y:
請問學姐
EC-420接點油 * 1
IP分享器內附的2米 網路線 8線 * 1

請收短訊

网友Z(2018-11-14):
請問台灣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還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Z:
請問台灣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還有嗎?

目前沒有喔

网友AA:
引用 网友S:
忘了

再補一個原因,如果是接點氧化,那導電性能下降,這個接點油也沒用,因為這個油不含導電原料

這讓我想到上次電鍋  上下銀接點黑掉
我稍微磨掉後,上了一點導電油脂,結果還是用幾次就壞了

如果說ec-420接點油,是用於新品,防止氧化
那導電油脂又是做什麼用呢?
我本來是想像,就像cpu散熱膏一樣,接點表面可能不夠平整,會造成接觸面積太小
因此塗上一些導電油脂,彌補接點可能不平整的問題~~
不過看起來好像不是我想像那樣....

如果一個實際的狀況,接點真的高溫黑掉了
如果真的買不到零件,請問表層稍微磨掉後,可以塗一些什麼來延長接點壽命嗎?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這讓我想到上次電鍋  上下銀接點黑掉
我稍微磨掉後,上了一點導電油脂,結果還是用幾次就壞了

kafsu1205大我吹風機換了三次的推動開關,第三次我沒換,只有把接點跟銅片用600#沙紙輕磨,再上接點油以過了一年目前都頭好壯壯,會不會是您的接點有間隙不太密合呢

网友(2018-12-15):
學姊何時有貨,好像很多人在等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B:
kafsu1205大我吹風機換了三次的推動開關,第三次我沒換,只有把接點跟銅片用600#沙紙輕磨,再上接點油以 ...

kafsu1205大不是用接點油..

网友:
我記得這瓶接點油脂是我貼這篇帖子開始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665

如果是液體的,我想大家就比較有印象了,像我早年發的帖子應該不只出現一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89

上面的帖子有出現乾性與油性的接點保護劑,這種用噴的是很方便,但是它的有效期很短,不用多久就流失了,簡單說就是治標。
膏狀的使用起來較不方便,有些小地方很難擦到,不過它比較耐用,所以市售大廠有需要用到接點油的場合一定會用油脂的。
不管是液體或油脂都有集塵的問題,有些連一點點灰塵都很講究的場合就只能用乾式的了。

上次的團購讓我也很意外有那麼多會員跟團,不過像富見雄這種大公司要他們賣我們這種小量是比較麻煩的,下星期我再跟他們套套交情,看能否再賣我一些。

网友:
有開團的話, 也想要購買......
剛好有隻吹風機的開關, 裡面黑掉了...滑動不太順.....

网友:
我也也想要購買..

网友:
學姊何時有貨?

网友B:
烏骨雞學姐應該跑回家了,請你在這裡登記︰
http://bbs.pigoo.com/thread-70838-1-1.html

這兩天應該貨就到了,只是瓶子好像不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烏骨雞學姐應該跑回家了,請你在這裡登記︰
http://bbs.pigoo.com/thread-70838-1-1.html

我建議就把這帖關了, 免得又有找錯門的

-------------------------------------------
喬遷通知 :
   2019 有需要的請在新帖這裡登記
-------------------------------------------

2019 台灣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接點復活膏 團購登記
http://bbs.pigoo.com/thread-708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