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卡燒供電 請益 (因該是供電吧)AX7850 2GBD5-DHV3E

楼主(2017-04-07):
上個月買了一張二手過保顯卡,不料用一個月便燒了,室友就拿了烙鐵用,不知有沒有掉件,主要是還沒修好,所以就打算自己動手了。
問:這要如何卸下?是否有特定的雞絲?(圖@)
問2:這有沒有掉件?(圖擷取)

网友:
R631/R632燒了 ! 一顆IC也擊穿了 !
也許還有其他零件看不出焦痕的也損壞,
確定自己要修看看嗎 ? 有元件嗎 ?
SMD貼片式元件不難換,先用夾子夾住元件,
再幾次交替移動烙鐵解焊即可取下元件,
多腳位的ic確定損壞,可直接用斜口鉗剪腳取下,
留在板上的斷腳再逐一解焊夾起即可 !
練練功夫吧 ! 祝你好運 ~

网友:
拿3用電表打12v對地阻值看拿裡短路通常12v供電的smd電容短路容易造成mos管擊穿.

楼主:
到家在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