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MS16GF 大短路維修

楼主(2017-04-08):
上電 電源跳變5.xxx多 辨斷是大短路

使用燒機大法 上電3.3v 電跳變1.013

發現cpu附近的電容很燙 外觀也變色了

把它給用掉
在用3.3v上機看會不會還是1.013

大短的問題也排除了,就上機測試

ok,裝機

网友A:
請問大大,換下短路的電容而不植入新的電容,
空在那邊不是斷路?會不會造成其他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換下短路的電容而不植入新的電容,
空在那邊不是斷路?會不會造成其他影響? ...

就本案例來說~~~沒裝上沒關係,它只是小濾波電容,PWM電路中MOSFET IC運用的..

楼主:
不用裝,因電容是瀘波用的,拿掉一兩個沒有關係的,沒補沒事,一補會出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