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E42-6500 有聲音無影像無背光

楼主(2017-04-08):
BENQ E42-6500 有聲音無影像無背光,此機真的是一波三折,換好了故障零件,又換另一個零件冒煙,處理好冒煙情形,結果又換原先換的零件發出焦味,最後只好拆面板了。詳細情形如下圖敘述:

故障畫面:指示藍燈有亮,有聲音無影像無背光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恆流板

主機板

發現DL2這顆二極體短路,更換好後,畫面出現了

誰知道,熱機幾分鐘後LF1開始冒煙了

於是拆除LF1直接以高壓線短路,已正常不再冒煙了,哪知道又熱機數小時後,換原先更換的DL2開始有焦味,且有焦化出現,只好往後端LED查了

既然要處理LED燈,那就只能拆面板了

看到了LED燈條了,沒記錯的話這種叫側光式LED

手上剛好了一款一模一樣的良好燈條,上面的是之前拆機留下的,但有一端插PIN不見了

直接焊在燈條上好了

另一端的插PIN幸好沒有不見,不然又要再焊一次了

好了再就先上電測試看看,LED燈會不會亮及DL2還會不會再出現焦味

沒有焦味了,將面板重新組合回去,幸好面板沒被我給弄破,拆這種大尺吋面板,真的會怕怕的

組裝好的完修畫面

謝謝各位看倌耐心的看完

网友A:
LED過這麼多年了 都一直跟世人宣稱技術成熟 但是損壞率還是如此高
跟材料的製程以及耐用度有干係,最難處理的就是面板下的LED並非電燈泡這麼好旋轉下來就能更換
大廠還是一樣喜歡採用成本低下競爭的策略...維修業真的要小心.一不注意面板就再見了
CRT電視可以看個幾十年.液晶早期的也行.但現在的五六年就報廢了(連偏光膜都壞光光)...這什麼奇怪的世界
根本就是製造更多垃圾..

网友:
一修大師寶貝真多      現在的電視感覺更不環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過這麼多年了 都一直跟世人宣稱技術成熟 但是損壞率還是如此高
跟材料的製程以及耐用度有干係,最難處理 ...

这台一二年产有四、五年啦!还算耐用;

现生产的二、三年LED灯条就拜拜了

网友:
大師出手就知有沒有。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B:
真奇怪,為甚麼更換故障的LED背光到現在都還要拆液晶面板,難道無法將背光燈條設計在鐵殼背面就是像固定電路板的方式直接更換嗎?當然是要做好防塵,有這麼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奇怪,為甚麼更換故障的LED背光到現在都還要拆液晶面板,難道無法將背光燈條設計在鐵殼背面就是像固定電路 ...

以前的螢幕就有出現過抽換背光燈管無需全部拆開的面板....

面板廠不這樣搞就是增加難度嘛~~沒本事的還不敢賺這種的呢

网友C:
側光式LED燈條(Edge LED Strip).  我曾經修過就是更換兩個短路的6伏的LEDs. At Sharp LC-60LE550U Edge LED TV.

"既然要處理LED燈,那就只能拆面板了"...............大哥请问一下? 为什么不用LED测试器先测试呢? 是不是LED strip 有接触不良的情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側光式LED燈條(Edge LED Strip).  我曾經修過就是更換兩個短路的6伏的LEDs. At Sharp LC-60LE550U Edge LED ...

謝謝提醒,因為有備料所以才會懶的量測直接更換,換下來的燈珠可以再挑選好的,以便日後需要時再換上

网友:
恭喜Hank大完修,就是專業的才能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