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加厚型 抽風罩+PVC 伸縮風管(10米)+風管鎖扣 焊接必備

楼主(2017-04-08):
這是wish 要我買一套給他的,根據我的經驗,他買的東西很貴的通常很少人買,不貴的就很多人買,所以我多買幾套回來碰碰運氣。

1. 這是加厚型的抽風罩,適用65mm風管,風罩可調整進氣角度(下圖紅色方框那一個),附固定桌緣鐵架。
2. 風管我是買PVC,據賣風管的人說,只要不是經常移動或高溫氣體基本就很耐用了,一條10公尺無法零售。
3. 兩個風管鎖扣是固定風罩與風管用。

TB2E0CWbB0kpuFjSsppXXcGTXXa_!!1801302044

材料很厚實,光是重量含包材一套就要2公斤計,抽風罩+固定夾+10公尺風管+2個風管鎖扣為一套,一套售700元,以上是自取價格,要郵寄的話因體積較大,運費需要另加100元。有需要的會員請再與我聯絡。

這是要做什麼的?wish 說在焊接時要把錫煙抽出去,身體才會健康,這應該很多人的基本配備吧!

网友A:
請問學姊 :

"3組一套不分售,一套售700元"
意思是
要買的人需一次買3套回家
共2100元
有3個單元(吸風罩+管)
是這樣嗎 ?

网友:
1.jojoling 1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學姊 :

"3組一套不分售,一套售700元"

烏骨雞學姐跑去找她媽媽撒嬌了,我幫她回答好了,她的意思就是第一張照片紅色方框內的東西+一條10公尺的風管+兩個風管鎖扣這樣算一套,一套自取700元,至於要買幾套就隨自己所需了,沒有一定要買幾套。

她這麼寫好像很難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烏骨雞學姐跑去找她媽媽撒嬌了,我幫她回答好了,她的意思就是第一張照片紅色方框內的東西+一條10公尺的 ...

誤以為一次都要買3套
sorry

那敘述應該是寫
商品內含 : (罩+管+固定環)為一套
商品單價 : 700 元/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誤以為一次都要買3套
sorry

我來幫她改一下好了
哈!更何況她也沒幾套好賣啊!

网友:
還缺抽風機!

网友:
風管65mm,我是想如果找不到合適的,那就弄一個8公分的暴力扇回來改,保證速速叫.......

网友C:
整套的配件也很重要, 因為風管大小接頭取得也是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套的配件也很重要, 因為風管大小接頭取得也是問題.

這種風管都是工廠生產線在使用的,統一接到一條大硬管,風扇就是接在大硬管上把錫煙抽出去,接一個或許也有人在做,不過烏骨雞學姐可能也找不到才對,我想有裝這種抽風設備的會員應該都是土炮解決才對。

网友D:
如果有搭配風扇就更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搭配風扇就更完美了!

桌機電腦中找顆 12公分直流風扇 *1 +
喝完的牛奶瓶空瓶 (HDPE)          *1 +
學姊代購的 PWM 直流馬達控制板*1
三樣東西組成一個風扇單元
這樣就能配合這組抽風罩了
還可無段調整抽風速度

ps:
牛奶瓶功用 :連接風管與抽風馬達支轉接支撐

組裝示意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桌機電腦中找顆 12公分直流風扇 *1 +
喝完的牛奶瓶空瓶 (HDPE)          *1 +
學姊代購的 PWM 直流馬達 ...

電腦用的12公分扇因考慮噪音問題通常不會使用高轉速的,但是用在抽錫煙應該是使用高轉速風扇比較合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電腦用的12公分扇因考慮噪音問題通常不會使用高轉速的,但是用在抽錫煙應該是使用高轉速風扇比較合適。 ...

老大有適合高轉速的風扇嗎?推薦一下,不然一直聞那個煙很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桌機電腦中找顆 12公分直流風扇 *1 +
喝完的牛奶瓶空瓶 (HDPE)          *1 +
學姊代購的 PWM 直流馬達 ...

12公分風扇應該不太夠力,用鼓風機吸力比較剛好,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3820&pid=770278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大有適合高轉速的風扇嗎?推薦一下,不然一直聞那個煙很不舒服

最合適的當然是有專用的管道用風扇,不然就只能用一般風扇或ysc 用的鼓風機來改,我前陣子從一台老直立式伺服器拆了兩個好像是9公分的風扇,伺服器的風扇沒有在管噪音問題,都是雙滾珠+高轉速,我打算先用它來試看看,你也想試的話我一個給你,其它會員也可以考慮用110V 交流風扇來改,這種風扇通常也是高轉速居多。

把管子拉到戶外是最好的方式,不過也有蚊蟲會跑進來的問題,可以在戶外的風管尾部塞一片像水族箱的過濾棉,這樣就100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合適的當然是有專用的管道用風扇,不然就只能用一般風扇或ysc 用的鼓風機來改,我前陣子從一台老直立式 ...

兩個你要用就留著用就好了,沒關係,如果真的好用的話我需要再買就可以了,謝謝你
之前有想過要用鼓風機來弄,可是一直想不不出如何放,如果只是風扇就號 桌上就可以了
等你做好效果如何再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謝謝

网友F:
學姐不好意思~
我取消好了~
我比較想要的,是管子是細細的軟管,這樣在使用時才需要拉開放在窗戶外~不用時可收起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合適的當然是有專用的管道用風扇,不然就只能用一般風扇或ysc 用的鼓風機來改,我前陣子從一台老直立式 ...

"水族箱的過濾棉"

或許
鋁門窗用的紗窗材料也可選用

网友:
原來滿多東西都需要排氣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學姐不好意思~
我取消好了~
我比較想要的,是管子是細細的軟管,這樣在使用時才需要拉開放在窗戶外~不用時 ...

大大,沒關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族箱的過濾棉"

或許

能代用的材料應該很多

网友G(2017-05-20):
請問姊姊還有一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姊姊還有一套嗎?

還有的

网友H(2019-12-04):
我想買一組還有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買一組還有貨嗎?

還有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