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水煮沸後水垢問題

楼主(2017-04-08):
煮沸水產生大量水垢,相信是很多人的夢靨。

有天心血來潮做了個實驗,然後做比對:

實驗一:使用沒過濾過的自來水,將其煮沸,發現只有幾個小白點水垢而已,不仔細看幾乎看不到。

實驗二:將自來水經由濾心過濾後煮沸,發現有好幾片白色水垢(非一點一點的),還蠻明顯的。

想請問專家,這是正常現象嗎?? 為何自來水過濾後,反而產生更多的水垢?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可確定的是這些水垢大量的產生,是因為濾水器的關係,只是不知為何會這樣??

ps 濾心我是購買網路平行輸入的,不知有影響嗎

网友:
濾芯不良品 !
換BRITA濾芯就不會有此問題了 !

网友:
你所謂濾心是哪一種?

網路買的品質無法保障,之前上過新聞~~~以為買到賺到其實根本衰到

网友:
簡單來說,水經過濾後,雜質減少,影響水在煮沸時鈣和鎂的固化現象。

活性碳濾芯使雜質變少,但礦物質沒變,所以 鈣和鎂固化現象較明顯。

若是RO濾芯,過濾後的水是純水,煮沸後不會有白色的漂浮物。

楼主:
我終於知道答案了。

由於之前我裝的濾心是由網路購買 everpure 平行輸入的,而為了尋求真相,去愛惠浦原廠

買一隻新濾芯,今天換上新的原廠濾芯後,完全無白色一片一片的水垢,所以當初由網路購買平行輸入的濾芯是有問題的。

奉勸大家,勿因一時貪小便宜而使用有問題濾芯,像當初我由網路買 1300,比原廠2000便宜700,雖因這樣少花 700元,卻因為這樣使得身體喝下更多有問題的水,真是得不償失啊。

唉,終歸一句話,吃或喝的東西不能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終於知道答案了。

由於之前我裝的濾心是由網路購買 everpure 平行輸入的,而為了尋求真相,去愛惠浦原 ...

一分錢一分貨、
現在假貨充斥市場、
有可能號稱平行輸入是山寨貨。
不能不防啊。

楼主:
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我的回文,也希望那些黑心商人遭天打雷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我的回文,也希望那些黑心商人遭天打雷劈

1. 濾芯 品質 問題之一
  如果 是新買 或 使用相同時,結果不同, 是品質問題

2. 使用時間 也是問題
  使用時間久了, 過濾效果減低,甚至 反效果

3. 不同方式的過濾
  我只用過BRITA 濾水壺,效果還不錯.
  剛開始什麼都沒用,自來水 直接倒入 熱水壺,後來就有一層水垢(無法完全去除)...
  後來 熱水壺 加水之前,都用了BRITA 濾水壺過濾, 水垢就沒再增加...
  註:只使用過一個牌子,無從比較,單純使用分享,非廣告.

楼主:
BRITA 除水垢真的很強,之前用那 everpure 平行輸入有問題濾心時,因為煮沸水時在太髒了,還特地去 COSTCO 買 BRITA 濾水壺做第二道過濾

使用兩道過濾後,那一個多月的煮沸水完全沒水垢

不過換了愛惠浦原廠濾心後,一切都正常了,也不需要用 BRITA 過濾了

不過 BRITA 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流速有夠慢的,2000CC 要過濾差不多十分鐘

网友:
引用 楼主:
BRITA 除水垢真的很強,之前用那 everpure 平行輸入有問題濾心時,因為煮沸水時在太髒了,還特地去 COSTCO  ...

流速不慢的話,就來不及反應掉鹽類

要速度的話
1.加大面積,孔隙不變

雖然沒水垢,但是水會變酸性的,因為使用氫離子交換樹脂
如果是用鉀離子的話,pH不會降低

對一般人飲用沒差,但有腎方面問題的話要注意

楼主:
PH 值是還好,因我有拿酸鹼試紙測試過,使用 BRITA 過濾前跟過濾後的 PH 都差不多,

不曉得是因為有煮沸的關係嗎??

网友:
煮過之後會產生水垢的水,就是硬水。

如果查資料,就會發覺,資料都是這麼說:硬水是含有高濃度礦物質的水,尤其是含有高濃度的鈣和鎂。硬水對人體無害,但會對工業造成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PH 值是還好,因我有拿酸鹼試紙測試過,使用 BRITA 過濾前跟過濾後的 PH 都差不多,

不曉得是因為有煮沸的 ...

處理酸鹼質有三種

1.用oh去平衡
2.濾心舊了,比較沒那麼酸
3.用鉀or鈉離子交換樹脂

第1種可能性低,因為結構變複雜
第2種要看使用的時間
第3種可能性高,雖然鈉/鉀離子變高,上面說過了,對一般人來說沒關係

网友:
用TDS測試筆 測試後就可以知道雜質(礦物質)的濃度,一隻也不貴
要先對水質裡面的成分作分析 再來買適合的過濾器(蕊材)
一般用濾棉、活性碳、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 、椰子殼材
要視水質做調整
什麼都不想去測..最簡單就用RO逆滲透..只是這種水無法做豆花 哈 因為缺礦物質無法凝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我的回文,也希望那些黑心商人遭天打雷劈

其實也不是如此,這是專利的問題,以前 愛惠普濾心有五十年專利問題,尤其是那個固定座,很貴也只能向原廠買。

直到專利到期了,誰都可以做,第三方的產品品質自然堪慮!

至於 BRITA 濾心,有好幾種,有些是專門對付水垢用的,因為台灣很多地區都是石灰質地質,這是我除了RO 機外唯一誠心推薦的產品,產品我也有在用,品質真的不錯,也有很多種不同的產品,像是廚下型,桌上隨濾隨飲用型,外出用攜帶型,相關的產品你可找一下官方網站資料!一定可找到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