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質9V 電池扣 電源模組 PWM 直流馬達控制板

楼主(2017-04-08):
一般的9V 電池扣它的黑色外皮都是薄塑膠皮做的,用沒幾次就壞了,這種的是硬塑膠做的比較不會壞,有直式跟橫式兩種,一個10元。

▼直式

▼橫式

▼MT3608 DC-DC 2A升壓模組,輸入電壓2-24V 升5/9/12/-28V可調,每個25元。

請先逆時針旋轉電位器10圈以上,再使用模組就可以正常調節電壓了。

1.模組特性(升壓模組):

1 最大輸出電流:2A
2 輸入電壓:2 v ~ 24 v
3 最大輸出電壓:> 5V-28 v
4 效率:> 93%

2.機械性能:

1。產品尺寸:36mm* 17mm* 14mm

注意事項

1。輸入電壓不應超過最大輸入電壓
2。峰值電流輸出電流不超過2A

▼LM2596S DC-DC 降壓電源模組BUCK 3A可調降壓模組,附指示燈,每個30元。〈已售完〉

型號/名稱   LM2596S DC-DC降壓模組
輸入電壓   3.2V~46V(建議在40V內使用)
輸出電壓   1.25V~35V
輸出電流   3A(最大)
轉換效率   92%(最高)
輸出紋波   <30mV
開關頻率   65KHz
工作溫度   -45℃~ +85℃
尺寸大小   43mm * 21mm * 14mm(長*寬*高)

▼XL6009 DC-DC 升壓模組,電源模組輸出可調 超LM2577 穩壓模組,每個35元。

XTW6009 是一款4A開關電流的高性能升壓(BOOST)模組。該模組使用第3代高頻開關技術的XL6009E1為核心晶片,性能遠超第一代技術的LM2577。XL6009升壓模組成本更低,性能更卓越,LM2577模組即將被淘汰。

● 超寬輸入電壓3V~32V,最佳工作電壓範圍是5~32V;
● 超寬輸出電壓5V~40V;
● 內置4A高效MOSFET開關管,使效率最高達94%;(LM2577電流僅3A)
● 超高開關頻率400KHz,可以用小容量的濾波電容即能達到非常好的效果,紋波更小,體積更小。(LM2577頻率僅50KHz)

技術參數:
型號規格   XTW6009 升壓模組
模組性質   非隔離升壓(BOOST)
整流方式   非同步整流
輸入範圍   3V~32V
輸出範圍   5V~40V
輸入電流   峰值4A(建議長時間工作在1.5A或者以內),空載18mA(5V輸入,8V輸出,空載小於18mA。電壓越高,空載電流越大。)
轉換效率   <94%(壓差越大,效率越低)
開關頻率   400KHz
輸出紋波   50mV(電壓越高,電流越大,紋波越大)
負載調整率   ±0.5%
電壓調整率   ±0.5%
工作溫度   -40℃~ +85℃
外形尺寸   43mm * 21mm * 14mm(長*寬*高)

▼5A大功率XL4015 75W DC-DC可調降壓模塊 帶電壓表顯示 送銅柱,每個90元。〈已售完〉

模組性能與特點:

●帶電源指示燈
●帶電壓表顯示且電壓表可自校準。採用了更先進的電壓微處理器,電壓表誤差±0.05V,量程0~40V。(注意:要保證電壓表準確性,請保證輸入電壓在4.5V以上)
●輕觸按鍵可切換測量輸入或輸出電壓,並有指示燈顯示正在測量的是哪路電壓,並且保存設定,即便是斷電再開機。
●電壓表可關閉,當不需要的時候輕觸左側按鍵即可輕鬆實現。
●帶接線端子,沒有烙鐵也可以方便使用,並且保留焊線接線點。
●輸入電壓4.0~38V。(輸入的電壓須比輸出電壓高1.5v以上)
●可調輸出電壓範圍1.25V~35V連續可調。(輸入電壓須比輸出電壓高1.5V)
●輸出電流可達5A,建議在4.5A內使用。
●輸出功率可達75W。
●轉換效率高,可達96%(效率與輸入、輸出電壓、電流、壓差有關)
●負載調整率S(I)≤0.8%,電壓調整率S(u)≤0.8%
●具有過熱保護和短路保護功能
●尺寸 60*37*18mm
●重量 28g

▼DC-DC 車載 筆電行動電源 10-32V轉12-35V 可調 150W升壓模組,每個85元。

模組大小︰長65mm*高23mm*(寬56.5mm包括散熱片)送銅柱
模組參數
模組性質:非隔離升壓模組(BOOST)
輸入電壓:10-32V
輸出電壓:(1)連續可調(12-35V)
              (2)固定輸出(12-35V之間任意選擇)

輸出電流:10A(MAX)
輸入電流:16A(MAX) (超過10A請加強散熱,)
輸出功率:自然冷卻100W(MAX),加強散熱150W(MAX)實際功率    使用時候 請更具實際情況 決定是否加風扇,請務必保證散熱片溫度不超過80度。
輕鬆帶動65W 90W 筆記型電腦 包括雙核
用12V蓄電池帶普通 19V 3.42A的筆記型電腦 模組溫度約45度
轉換效率:94%(輸入16V 輸出19V 2.5A時測得)(僅供參考)
輸出紋波: 2%(MAX)   20M頻寬
工作溫度:工業級(-40℃到 +80℃)(環境溫度超過40度,請降低功率使用,或加風扇)
滿載溫升:45℃
空載電流:典型25mA
負載調整率:±0.5%
電壓調整率:±0.5%
動態回應速度:5% 200uS
短路保護:無(請在輸入加裝保險絲或保護電路)
輸入反接保護:無,買家可以在輸入串聯二極體。
接線方式:免焊接,端子

▼直流電機控制器 無極調速 6V-90V 15A通用PWM 直流電機調速器 PLC,每個160元。

尺寸:64*59*28mm

模組我拿的量少,價錢自然無法跟拿大量的賣家相比,我只是方便常跟我買東西的會員零星需要,如果有比別人貴的地方,大家就包涵一下囉!或者跟別家買也無妨喔!

网友A:
正好在找升壓模組,學姐真好!

我要升壓模組:
MT3608 DC-DC 2A升壓模組,數量:5個
XL6009 DC-DC 升壓模組,數量:5個

自取,請學組幫我留著,有空再過去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在找升壓模組,學姐真好!

我要升壓模組:

沒問題

网友B:
學姐您好:
需要以下物品:
1)  9V 電池扣(直式) * 1
2)  9V 電池扣(橫式) * 1
3) XL6009 DC-DC 升壓模組 * 1
4) XL4015 75W DC-DC可調降壓模塊 * 1
5) 直流電機控制器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學姐您好:
需要以下物品:
1)  9V 電池扣(直式) * 1

大大,請收私訊

楼主(2022-01-21):
高品質9V 電池扣還有一些。
MT3608 DC-DC 2A升壓模組還有2個,每個25元。
XL6009 DC-DC 升壓模組還有4個,每個35元。
DC-DC 車載 筆電行動電源 10-32V轉12-35V 可調 150W升壓模組還有5個,每個85元。
直流電機控制器 無極調速 6V-90V 15A通用PWM 直流電機調速器 PLC,每個160元。

有需要的會員請再跟我聯絡。

网友C:
5A大功率XL4015 75W DC-DC可調降壓模塊 帶電壓表顯示 送銅柱,每個90元
請問還有嗎

网友:
直流電機控制器 無極調速 6V-90V 15A通用PWM 直流電機調速器 PLC,每個160元。
請留1個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5A大功率XL4015 75W DC-DC可調降壓模塊 帶電壓表顯示 送銅柱,每個90元
請問還有嗎 ...

這個已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