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2螢幕排線脫膠

楼主(2017-04-09):
benq sh4242螢幕排線脫膠,無法貼回到面板....

請問有什麼辦法可以修復
還是要買新的排線回來換??

排線脫膠

排線脫膠

紅線為脫膠處

网友:
   就把它粘回去就好了

但是你要買一台這個機器或者找人代工.
LCD Repair using ACF Bonding

网友:
這要有壓屏設備  一般無法處理 都棄休

网友:
   壓屏設備:

其實壓屏設備就是一個在一定的溫度和一定的壓力下 用顯微鏡系統和用千分儀表來定位. 將一個粘上ACF的排線, 壓在玻璃上. 不是什么rocket science,  我一直很想做一个来看看.

楼主:
所以就只能報廢了嗎

网友:
   找人代工啊!!! 台灣我不知道, 但是在中國他們是算公分的. 就是幾公分多少錢, 他就壓回去了. 有机器的人他10分钟就壓回去了. You can go to YouTube search for the Videos. Keywords:  ACF TAB Bounding.

网友:
LCD(液晶顯示器)不能做焊點.  因為它已經使用ITO(氧化銦錫)電極形成在玻璃基板上, 現在,已經使用廣泛用於PC或液晶電視的點陣顯示器的LCD. ACF接頭,因為終端有很多端子 節距很細,需要高精度的接頭。 ACF的連接電阻低 並且其耐熱性和連接可靠性優異地用於其他FPD(Flat
面板顯示器),例如PDP(等離子體顯示面板)和OLED(有機LED)。

斑馬橡膠:這是疊加加入的導電橡膠的東西和其他作為導電物體和絕緣橡膠相互作用。
熱封:進行電路印刷形成的東西在薄膜基材上的熱塑性導電粘合劑

什麼是ACF(各向異性導電膜)?

ACF是應用10至50微米厚的粘合劑的事情將導電粒子均勻地分散在PET的支撐膜(隔膜)上(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等,並通過帶狀的形狀捲繞在捲軸上寬度為1至3mm,長度為50至200米。用Ni-Au鍍金的真球狀樹脂用於與玻璃基板的連接使用Ni顆粒用於PWB(印刷線路板)。通過佈置在對抗和施加熱量和力之間的電路之間連接材料可以對許多電連接和機械粘合進行電極低於100微米的間距。

懒人包: 就是用镍粉和金粉做出来的特小型的青蛙下蛋, 用來壓焊特別細的焊排線. 叫做ACF.

---------------------------------------------------------------------------------------------------------------------------
My homework:

Ni = Nickel
Au= Gold

ACF (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 各向异性导电膜

非均向性(anisotropy),或作各向異性,與各向同性相反,指物體的全部或部分物理、化學等性質隨方向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的特性,例如石墨單晶的電導率在不同方向的差異可達數千倍,又如天文學上,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亦擁有些微的非均向性。許多的物理量都具有非均向性,如彈性模量、電導率、在酸中的溶解速度等。

各向同性(英語:isotropy),指物體的物理、化學性質不因方向而有所變化的特性,即在不同方向所測得的性能數值是相同的。如所有的氣體、液體以及非晶體都顯示各向同性。多晶體(如一塊金屬)表現的各向同性稱為「准各向同性」。各向同性的物體稱為均質體。
各向同性與各向異性相反。確切的定義,取決於其使用的領域。各向同性的輻射在各向上有等同的強度,並且一個各向同性的場對測試粒子由同樣的作用,無論其初始方向。

氧化銦錫 :
(ITO,或者摻錫氧化銦)是一種銦(III族)氧化物 (In2O3) and 錫(IV族)氧化物 (SnO2)的混合物,通常質量比為90% In2O3,10% SnO2。它在薄膜狀時,為透明無色。在塊狀態時,它呈黃偏灰色。
氧化銦錫主要的特性是其電學傳導和光學透明的組合。然而,薄膜沉積中需要作出妥協,因為高濃度電荷載流子將會增加材料的電導率,但會降低它的透明度。
氧化銦錫薄膜最通常是用電子束蒸發、物理氣相沉積、或者一些濺射沉積技術的方法沉積到表面。

補充內容 (2017-4-10 03:26 AM):
日文翻成英文, 再翻成簡體中文簡體再翻成中文繁體 所以請珍惜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