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s 58pfl4609/f7 不開機

楼主(2017-04-09):
       首次发帖, 新手请多多的批评指教.  Philips 58pfl4609/f7  TV has no power but TV does have 5v STB.

Chimei panel 是的! 奇美面板.

Tested LEDs are OK

The problem is the cracked this parts FSFR1800XSL. 这是我修过的第4台了

我在等FSFR1800XSL, 来了我会再跟各位报告最新的消息.

网友:
謝謝分享     電源板 與 chimei TL50ld5d-600還蠻像的 看起來故障有一點--------+       這一台 這邊應較少

楼主: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我做了一个定电流测试器, 就是用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然我可以推算出, 我没有打开哦~ 我们就可以知道TV有115颗LEDs, 有五排LED每一个有23个LED就是11加12等于23.

请您算一下是不是115个LED ???

网友:
謝謝你分享維修實例,在本版區發帖時,會出現下列提醒︰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這一篇標題上你並加上問題簡述,由於已超過修改時間,請問你要補上什麼?這次我幫你補,下次請記得依版規發帖。
謝謝配合

楼主:
"請問你要補上什麼?這次我幫你補,下次請記得依版規發帖。謝謝配合"

謝謝版主, 大慈大悲 南無阿彌陀佛.    請幫我補上 Philips 58pfl4609/f7 不開機. 对不起, 我怎么就给忘了呢! 下次保证不再犯了.

謝謝你, 教我的照片縮骨功, 說真的, 100K的照片還是很清晰呀!

PS: 比較了 ifix 跟 jdwx 還是你這個網路版本是最清晰, 而且平易近人. 所以我决定这是我以后的家了( another one is Badcaps.net my name is capwizard)

楼主:
FSFR1800XSL 是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飛兆半導體(是美國的公司) 製作的爛貨. 他把大功率的MOSFET放到Power IC裡面.

FSFR1800XSL这一系列的IC经常有问题请各位同学门多多注意!
-------------------------------------------------------------------------------------------------------------------------------------
My study:

Philips 荷蘭飛利浦, 這是歐洲系列的電視,所以內部構造和中國韓國日本的電視有點不同. 但是這個面板是用奇美Chimei 面板. 面板是是台灣的. 以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面板都會是中國製造的.

奇美公司是台灣的塑料生產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ABS樹脂生產商,1999年生產ABS約100萬噸。它在台南鎮和鎮江設有工廠,需要製作丙烯酸玻璃,聚苯乙烯,熱塑彈性體和合成橡膠。

奇美公司是一家私人控股的控股公司的一部分,叫做奇美集團,該集團擁有眾多子公司。其中之一是奇美電子(CMO),始建於1997年,奇美公司的子公司。奇美集團是上市奇美電子第一大股東。奇美群創光電新(中國:奇美電子,CMI)是世界第2位和台灣的1號最大的TFT-LCD面板和西屋數碼電子的可能所有者的製造者。儘管首席執行官道格拉斯·伍一直保持著私人西屋許可的所有權的保密性,他們承認顯著垂直整合關係存在介於兩者之間。奇美與日本三菱化學公司(Mitsubishi持有的股27.08%)夥伴關係。

楼主:
從小就是這手賤,   什麼東西都要打開看看裡面是什麼? 希望同学们都跟我学, 这个网站就很有看头.  再过来就是把Flash Memory内容dump 出来. 有一点怕怕, 到时候整台都没有工作. 小时候因为这样子经常被打.

IC3102; TC58NVG0S3ETA00  Flash Memory 1Gb 3.3V SLC NAND Flash EEPROM Memory
cell array 2112 × 64K × 8
Register 2112 × 8
Page size 2112 bytes
Block size (128K + 4K) bytes

IC3101 SoC MN2WS0270

----------------------------------------------------------------------------------------------------
My study:

MN2WS0270  開發可實現高性能和合理化的智能終端的系統LSI

松下公司係統LSI業務部門開發了採用新的分佈式處理軟件架構[1]的流行智能終端的系統LSI(暱稱:PH1-sLD8,產品編號:MN2WS0270系列),可以在緊湊的情況下實現高處理性能我們將從2013年1月開始樣品發貨。

[影響]
通過使用這種產品,可以在智能終端成為可以實現在互聯網上享受電視廣播和各種AV內容的設備,並且可以輕鬆,合理地實現高質量和舒適的雲服務[2]等。此外,由於能夠實現低功耗,節省空間,因此能夠適用於車載裝置等,有助於將智能終端擴展到各個領域。

[優化MN2WS0270系列功能實現雲時代的擴展型顯示終端對應網絡]
本產品具有以下特點。

1.通過優化流行類型的專有軟件架構,我們可以實現流行的智能終端,具有與高端類型和實際應用相似的性能,如Internet上的應用處理和AV內容的顯示

2.智能終端智能終端的信號處理電路的功耗通過將實現約60%所必需的功能(*)減少約30%(* 1),部件數量減少約50%(* 1) ※1)可以減少智能終端的小型化,變薄和低功耗,更可以部署到車載設備等。

對於分佈在網絡等的各種視頻,傳輸可以根據速率應用最佳圖像質量校正,總是可以在沒有用戶知曉的情況下顯示高質量視頻

[內容]
本產品是通過以下技術實現的。
1.能夠與CPU(ARM 2)Cortex-A9)和高速並行處理實時處理AV內容的高速並行媒體處理處理器IPP3高速並行處理

應用處理應用分佈式處理軟件架構,實現應用處理應用CPU

2.負載降低技術吸收LSI製造中的變化或安裝電路板的變化,降低LSI的功耗電壓控制技術,功能合理的設計技術,減少電路系統LSI規模

3.視頻信號處理結合專有的超分辨率技術和控制技術,實時檢測傳輸速率,進行圖像質量校正量技術

背景示例]
可以通過互聯網等享受AV內容等不同的雲服務為了實現智能終端,工作頻率是GHz級的雙核CPU等,我們需要一個非常高性能的系統LSI。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實例,不過文字敘述看起來有些吃力,因為一下英文,一下繁體,一下又簡體,請都用大家都看得懂的中文繁體,大家也比較容易了解,謝謝!

楼主:
對不起~ 大哥....因為以前玩的是英文跟中國的網站...一時頭腦轉不過來. 現在回歸祖國...請您多多諒解.

网友A:
請教一下用啥方法能把TC58NVG0S3ETA00 Flash Memory内容dump 出来呢???
還有小弟對大哥自己做的 定电流测试器 很想了解是如何做出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用啥方法能把TC58NVG0S3ETA00 Flash Memory内容dump 出来呢???

上課不專心,您沒看到樓主千里迢迢去買『RT809H』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用啥方法能把TC58NVG0S3ETA00 Flash Memory内容dump 出来呢???
還有小弟對大哥自己做的 定电流测试 ...

TC58NVG0S3ETA00 Flash Memory内容dump 出来呢

因为他只有1GB 没有Internet的APP在里面, 所以一般的RT809F, TL866CS, TNM2000+就可以了
RT809H 是要給16GB NAND Flash 跟 eMMC 有Internet的APP在里面用的

[Flash Memory内容dump 出来呢 ]  因為這個東西常常出問題..在這兩年內這個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市場, 但是之後.......廠商會就推出用USB更新或者是用WiFi Update.

PS: 現在Vizio 電視的16G Flesh NAND with firmware 售價是 $30 這成本大概是4塊錢. 所以請大家多多收集...以後電視維修就是銀幕,電源,和記憶體.

网友B:
引用 楼主:
TC58NVG0S3ETA00 Flash Memory内容dump 出来呢

因为他只有1GB 没有Internet的APP在里面, 所以一般的RT ...

RT809F不支援NAND Flash EEPROM Memory讀寫,要RT809H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809F不支援NAND Flash EEPROM Memory讀寫,要RT809H才行。

我已經有了TNM 2000+ 跟 TL886A, 又在買了一台RT809H.  有沒有人有經驗的能夠分享給大家?

主要我是用來拷貝電視機裡面的 16GB NAND Flash and eMMC memory chip....................        違反版規回收區

謝謝您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有了TNM 2000+ 跟 TL886A, 又在買了一台RT809H.  有沒有人有經驗的能夠分享給大家?

主要我是用來 ...

您在iFix 爱修网有帳號ㄚ,那是官網資料最多。
這篇您要看一下,可申请高级会员

楼主:
謝謝你...我已有帳號了...我覺得我是不是被封了...我每次上這個ifix網站的時候我的internet就斷線根本沒法玩了..別的網站不會這樣子,  可能是我話講太多了而且我也喜歡亂講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TC58NVG0S3ETA00 Flash Memory内容dump 出来呢

因为他只有1GB 没有Internet的APP在里面, 所以一般的RT ...

報告大大~

如果你會標註零件價錢,可能需要加上幣別~
因為我覺得你這篇標的是 USD 的樣子~
就如同你說的,"我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但絕對不是這個時候"
把文章發的清楚,簡單,通順,你會收到更多看愛的粉絲(fans)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