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NMARS 指針三用電錶 YF-370A維修

楼主(2017-04-09):
[電子儀表]  TENMARS 指針三用電錶 YF-370A維修
朋友拿來給我修,說不小心將AC110V電用電阻擋量燒壞電表
1.外表
2.拆殼,電路板 COM共用接點,銅箔爆裂斷線,聯通如下圖
3.請問有大大能提供9V鈕扣電池接拿裡嗎?傅上電路圖
請有此電表的師父提供。
本電表補連線既OK了。
PS.FUSE保險絲燒斷,0.5A _

网友A:
可是按照圖片來看,原廠並沒有放9V電池的金屬片和連接線上去,上面也沒有因為電池爆炸拿出來的痕跡,是原廠本來沒有想自己加上去提高電阻檔電壓嗎?

网友:
您這是新款YF-370,內建升壓電路不需要9V電池。
那張電路圖是舊款的。

网友B:
哈!照片的清析度有待加強

网友:
照片模糊看的好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按照圖片來看,原廠並沒有放9V電池的金屬片和連接線上去,上面也沒有因為電池爆炸拿出來的痕跡,是原廠 ...

朋友說拆掉9V電池的金屬片和線到別處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照片的清析度有待加強

瞭解,不知為何拍得如此差,和之前相比。

网友C:
jeffwei284大

3.請問有大大能提供9V鈕扣電池接拿裡嗎?傅上電路圖
如附圖無誤就有標示了,正接195K?,負接OHMS *10K檔位接點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jeffwei284大

3.請問有大大能提供9V鈕扣電池接拿裡嗎?傅上電路圖

回覆#8
我也有注意到9V接10K檔,不好跑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說拆掉9V電池的金屬片和線到別處應用了

這個........ 雖然替代的金屬片很好找大不了自己才一塊金屬板來充當一下都會“可以用”
但像是電表這種需要良好接觸的地方還是原廠的高品質接點才能“準確穩定”
既使其他地方需要用到,這樣破壞一個待維修物品的完整性也是不太好的,更何況如果本來就有自己再做一個金屬片的打算,為什麼需要拆下電表的而不是直接做一個給目標誤用豈不是更好嗎?

您的這位朋友應該要好好檢討一下了

网友:
再拍清晰些的图吧,还有电路板另一面,看看做工,也想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