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霓虹燈開關座問題 ?

楼主(2017-04-09):
最近打算某個電器物品,要額外弄個簡易霓虹燈開關。( 110V 家用電 )
然後通電就是按鈕燈亮,不通電則是燈滅狀態...
所以會有兩條電器用品電線,兩條是插頭..
如此的話..  請問用品電線兩頭插頭電線兩頭 各自要接在哪個 ?
※ 假設以 1 ~ 6 來說明.
謝謝 !!

又如果想安裝雙霓虹開關控制按鈕..
英文的開關燈亮,數字的燈不亮,則還是不通電..
( 兩個燈亮則通電,兩個不亮則反之 )
此時,用品電線兩頭插頭電線兩頭 以及 兩個之間 該如何搭接 ?
謝謝 !!

网友A:
單開關最簡單:

雙開關串聯,兩個都要ON負載才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開關最簡單:

感謝大大說明 !!

單開關是打算放在電器旁邊,然後插頭處 (牆壁的插座) ,再放上一個小霓虹燈控制的插座..
等於也是雙開關..

想說既然問了,也乾脆弄個雙霓虹開關問題,方便後來者參考..

再次謝謝 !!

=========
我後來有編輯過主文,不過卻好像沒變更 ?!  @@"

( 雙霓虹燈開關問題 )
兩個燈亮則通電,兩個不亮則不通電..
英文的燈不亮,數字的開關燈亮,則還是不通電..

网友B:
有電亮燈的接線方式, 請參考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電亮燈的接線方式, 請參考附圖...

看來很像是各自獨立開關..
然後電源用並聯的方式.. 可以獨自運作..
恩恩.  大致了解..  謝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