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MRON HEM7000血壓計不開機

楼主(2017-04-09):
這台HEM-7000不開機
這正面

正面

正面

側面

側面

側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拆開內部檢視

拆開內部

拆開內部

檢視到這顆IC6有問題但已看不清楚了

檢視到IC6有問題已看不清楚

檢視到IC6有問題已看不清楚

請教前輩們這個元件.感謝

网友:
要跑一下線路,看看是不是穩壓IC。

网友A:
IC6 銅箔連接的範圍照大一些看看

网友B:
先不要亂拆啊!
有些電池的正極較短,看是不是被塑膠殼給頂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 銅箔連接的範圍照大一些看看

再補一張

网友C:
是使用外接電源後故障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亂拆啊!
有些電池的正極較短,看是不是被塑膠殼給頂到!

有量過了,6V有進電路板喔!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使用外接電源後故障的嗎?

回收場撿回來的,這就不清楚了

楼主:
抱歉IC6在左上角,忘了把圈起來.抱歉

楼主:
引用 楼主:
抱歉IC6在左上角,忘了把圈起來.抱歉

重補一張

网友:
看電路應該是個穩壓晶體,但這樣也看不出什麼詳細規格的所以然,還是請有電路圖或者手上剛好有這台的前輩們回答吧

网友D:
我剛好也有一台一樣的,也是一樣的問題不上電。不管是電池供電或接6V變壓。
我看了一下IC6,上面的印刷是「CX13  H22」,但在網路上查不到什麼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剛好也有一台一樣的,也是一樣的問題不上電。不管是電池供電或接6V變壓。
我看了一下IC6,上面的印刷是「 ...

感謝jwang210大大

网友:
量了一下,是3.8V的LDO,因為直接電源輸入(接乾電池),所以要選低Iq(Quiescent Current)(靜態電流)的,應該可用XC6206P382PR取代。
規格請看
XC6206

常用規格的LDO可以申請樣品試用ㄡ(50顆)。

楼主:
哇!真是厲害.感謝upchome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