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頂樓加裝的風扇若需啓動能由各樓開關控制嗎?

楼主(2017-04-09):
請教:
一F及二F各有房間,當使用其一房間時希望頂樓220v風扇能夠運轉。

比如:使用房間一時,頂樓風扇就能開始運轉,這時房間二丶三有人接着使用 ,頂樓風扇持續運轉。當無房間被使用時,頂樓風扇不需運轉。

想法:目前想到搭配每個房間的電燈開關110v+一個繼電器SPSD N.O.型〈每房間採並聯〉,當房間電燈開了,讓頂樓220v的風扇線路導通而運轉。
問題:如上,若有二間以上房間開燈使用,不就有多條風扇線路被導通

請教,有何方法可適用只要有一房間電燈被開啓,頂樓風扇即運轉的需要呢?

補充內容 (2017-4-10 03:14 PM):
如3#,補充接線圖

簡意圖

簡意圖

网友A:
問題:如上,若有二間以上房間開燈使用,不就有多條風扇線路被導通.

這個問題是必然的, 您可以想像一下,四間房間同時開燈使用,然後房間數遞減成3,2,1間同時開燈,
那風扇還是要運轉,不是嗎? 多條線路被導通並不影響風扇運轉.

我覺得您的構想可行.但是由電燈來控制可以涵蓋所有情況嗎?
比如白天一定會開燈? 還是白天沒關係,主要晚上啟動?  諸如此類的情況.

网友:
其實單純一點的話,並連就解決了,可是從你的字面上來看,你似乎並不想多拉線,這樣就變麻煩了,我能想到的就是在入口處做按鈕開關,有4個房間做4個,有人要進去就按自己的按鈕,離開就按停,這樣的方法怕沒人要按,要不然就是要做自動控制,偵測到有人就啟動,沒人就停止,不過說起來還是很麻煩,可能要再研究了!

楼主:
補充: 進房一定會開燈 ,  不分日夜
        附圖二
問題: 進房開燈, 也供電(110V)給SPST N.O.型 , 恰當嗎? 需一定DC12 / DC24嗎? 如需提供給繼電器直流電 , 是不是繼電器前需加裝AC110 - DC12/24 變電器呢?
        若兩房以上開燈使用, 多條線路都導通 , 這是不是會出現危險 , 設計上可這麼做嗎? 電流會選擇哪條線路走呢?

附圖二

附圖二

网友A:
您的圖太小,看不清.

有吃交流電的RELAY.
你的RELAY開關並聯起來控制同一條線(火線), 多線導通沒有短路的疑慮.

网友:
現在很多人出門都不關燈的,所以人跑光光,房間還是亮著的很多,
所以這個主角是「人」,不是燈。感測每個房間是否有人即可。

楼主:
重新放圖 / 這樣接線可行嗎?

接線圖

接線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圖太小,看不清.

有吃交流電的RELAY.

重放接線圖了
請問這樣接線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是必然的, 您可以想像一下,四間房間同時開燈使用,然後房間數遞減成3,2,1間同時開燈,
那風扇還是 ...

如7#圖示,若四個房間都被使用而開燈,這樣接缐法有需調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7#圖示,若四個房間都被使用而開燈,這樣接缐法有需調整?

每個房間各自加一個獨立風扇開關 , 這樣不好嗎 ??

這樣配的話比較單純 ~ 也省錢 !

如果是怕有人忘了關 , 可以另加一個主控的開關 !!

可以直接關掉風扇電源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7#圖示,若四個房間都被使用而開燈,這樣接缐法有需調整?

大致如此了, 220V的迴路上再依風扇的瓦數再加一個保險絲吧.

网友:
引用: 進房一定會開燈 ,  不分日夜

如果有人在房間裡 關燈睡覺 ....有無這情況??
那風扇還是要運轉嗎?

网友:
建議各樓層使用紅外線感測,觸發後頂樓接收啟動風扇定時(計秒),再次觸發重新計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 進房一定會開燈 ,  不分日夜
        附圖二
問題: 進房開燈, 也供電(110V)給SPST N.O.型 , 恰當嗎?  ...

繼電器也有 110V 的啊, 直接用 110v 繼電器就可以了
有沒有人會忘了關燈? 研究看看, 需不需要做一個未關燈的警示系統?

不知道你每次進房的時間會不會很久? 如果每次只有幾分鐘, 市面上有延遲開關和定時器可以用

网友:
乾脆用TIME控制,何時運轉何時停止自由設定。

网友:
怎麼不考慮用無線遙控開關可以省掉不少配線的工程!也又大功率或長距離。

网友B:
大概是這樣吧。有錯請糾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這樣吧。有錯請糾正!

為什麼要加 2 個  RY  ?? (一個給 220V FAN 用 ??)

RY 串開關再串灯 ?  (我沒做過)  功率會不足吧 !! 分壓了!

那麼如果灯壞了  ,  RY 就不動作了 ??

网友C(2017-05-18):
大家會不會想了太複雜了,其實我們一般牆上的開關就可以做到這種切換了,
一般有單切開關和雙切開關(三路開關),可是還有一種較少見的四路開關,
四路開關的接點是切上時兩組接點平行接通,切下時兩組接點變成交叉接通,
於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二地要同控制一個燈,就用雙切開關(三路開關),
那如果是三地四地甚至更多呢,那就是第一和最後用雙切開關,
而中間各控制點就用四路開關,這樣就可以由各點同時控制一個電器了,
小弟的想法是,就讓各樓層房間的人自己決定要開或關,
每個人都有權利,最後開關的人獲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會不會想了太複雜了,其實我們一般牆上的開關就可以做到這種切換了,
一般有單切開關和雙切開關(三路 ...

煉心大

所言是啊,最後是有控制權,重要是燈呢?其它你濃我儂點蠟燭還是滴蠟!((也無法各區燈共開共關,多對),除非另接))
更重要四路開關不是普通便宜,線路還要會接不是普通短與好接還有最少四線不含N與足夠線徑還要看開關能否承受負载與事後檢修,

7#樓主
畫的是最簡單的方法了,(可以的話,低用電電流控制繼電器開關,驅動遠端稍加一顆高用電負載繼電器會減少線路高風險與控制線徑)。

网友:
頂樓加裝的排/吸風扇可改變整體的屋內溫度,
但沒法影響到一、二樓房間內的對流...尤其進房間後大多會關門....

要嘛....就屋內有人就開啟,不用管房間內有沒有人...

且因冬/夏溫度問題,不要和其他特定功能的開關連動較好...
否則,寒流冷得要死,開電燈照樣開頂樓風扇... 到時被碎碎唸: 有病!

16#講裝個遙控才是正解...

网友:
提供另一想法
是否用溫度到達就自動開啟風扇並加 Timer、在入門後有檢知知道有人進入、或人進來就按下啟動...
不然從每個房間拉線困難度不少

网友:
無線遙控+1
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