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窮人BGA rework station, BGA返修台:

楼主(2017-04-10):
自製窮人BGA返修台:

大家好.我就想知道說你們這裡有沒有叫人窮志不短的 22k 這種人, 因為我有一個自製BGA返修台. 用了多年了,真有點髒亂, 如果說你們不嫌棄的話,我可以把公佈出來. 我自己是窮人出身目的是想幫助別的窮人.  有房有車的土豪們請你們去買全新的.

如果說你們都有話那就算了. 少讓我在這裡丟人現眼.

网友:
好 可以 PO

楼主:
自製窮人BGA返修台

兄弟....對不起讓你久等了...吹牛吹大了..好像還沒有做出來!

是不是讓我想起來小時候功課沒有做....被老師處罰...打手心.

其實我有做我的功課...我是故意要讓老師生氣的.

每次被老师打我都觉得她有在关心我, 她有在爱我. 幸福指数爆表 :on_014|

网友:
非常期待觀看自製的BGA返修台

网友:
加油,做來看看吧
我今天也看到一個廢棄的大變壓器,也想來改個點焊機,
但他一次線圈是380V的,傻眼了.....

网友A:
建議你灌水收斂點, 列出你的幾篇文章:

你發過的文章~現在有實物做出了嗎? 如果沒有請不要一直用"重複性"文字

雖說是打屁閒聊,但是不等於灌水或是像閣下一直使用"重複性"文字

===========================
1.自製窮人超小型0-30v 0-3A可调电压电流电源供应器 [

大家好.

我就想知道說你們這裡有沒有叫人窮志不短的 22k 這種人, 因為我有一個窮人超小型0-30v 0-3A可调电压电流电源供应器. 成本是NT100,  曾經發佈在不同的網站.  如果說你們不嫌棄的話, 我可以把公佈出來. 我自己是窮人出身, 目的是想幫助別的窮人.  有房有車的土豪們請你們去買全新的.

如果說你們都有話那就算了.

自製窮人超小型0-30v 0-3A可调电压电流电源供应器.

0-30v 0-3A Adjustable voltage current power supply CC CA power supply  超小型0-30v 0-3A可调电压电流电源供应器

你可以用你身邊就有的這種電源適配器12v 4a ac adapter 來加以改良製作.

---------------------------------------------------------------------------------------

2.自製窮人T12 烙鐵

大家好.

我就想知道說你們這裡有沒有叫人窮志不短的 22k 這種人, 因為我有一個自製T12 烙鐵. 成本幾乎是0,  曾經發佈在不同的網站.  如果說你們不嫌棄的話, 我可以把公佈出來. 我自己是窮人出身, 目的是想幫助別的窮人.  有房有車的土豪們請你們去買全新的.  如果說你們都有話那就算了.

--------------------------------------------------------------------------------------

3.窮人量身定制的電視背光LED測試儀

大家好.

我就想知道說你們這裡有沒有 22k 這種人, 因為我有一個為窮人量身定制的TV backlight LED tester電視背光LED測試儀, 成本是NT50,  曾經發佈在不同的網站.  如果說你們不嫌棄的話, 我可以把公佈出來. 我自己是窮人出身, 目的是想幫助別的窮人.  有房有車的土豪們...請你們去跟優雅大方的烏骨雞學姐買全新的.

如果說你們都有話....那就算了.

网友:
期待你後續變出一個窮人版的BGA返修台喔~
看看你有什麼特殊不同的想法~

楼主:
"你發過的文章~現在有實物做出了嗎? 如果沒有請不要一直用"重複性"文字"

大哥们啊! 小的現在還是個新手...就是在灌水區騙一點積分嗎!  以後好做事. {一直用"重複性"文字} 小弟懶得再打了...改改就用了,大家將就將就吧.

PS: 但是我還是經不起內心偷偷的喜悅.....知道您Ultraman還是有在關注小弟的..小弟的文章您都有閱讀..謝謝您. 以後還要請大哥多多的關注..多多的關懷..多多的提拔.

自製窮人 BGA返修台 Version 1:

這大概是10年前..中國大陸根本都還沒有做出廉價的BGA返修台....那時候我就是用 2 把工業吹風機加上2個燈光明暗控制器 再把桌子打一个洞. 小时候因为这样被妈妈用竹修子打..被打得半死. 還好我很孝顺...跑得很快...  但是我還是經不起內心偷偷的喜悅, 因為媽媽還是有關心我和愛我的.

用了一陣子效果很好. 沒有溫度開關都要完全用手控..所以我改良了有溫度控制開關的自製窮人BGA返修台V2 請明天繼續收看.

楼主:
[我今天也看到一個廢棄的大變壓器,也想來改個點焊機,但他一次線圈是380V的,傻眼了.....]

wepin 大哥.....那更好啊!.....可能是AC 380伏到AC 110伏电信局用的降压器..........但是你可以反过来接把110伏变成380伏...你可以做成什么...等離子切割機 ...更好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灌水收斂點, 列出你的幾篇文章:

Ultraman大請熄怒~

Peter5438大平生最愛設洞讓人跳,看到洞要當作沒看到。
他在打屁閒聊發這些文,就算沒答案也沒有任何錯。因為這就是打屁閒聊的用意啊。

你看他發的文寫說"你們這有沒有叫人窮志不短的xx種人....",不過也沒說他是啊~
他說什麼窮人出身,幫助窮人,就看看就好~你看他 T12就知,他也並沒說他沒有其他的T12啊~
他弄的手控T12,擺明了就是為了大面積加熱使用的,他圖也很清楚,不要只看他說的,他是故意讓人跳的。
大大最愛人家跳來指出他的問題,但這些都是他先撲梗故意的~聽聽看看就好~再給他拍拍手~
他也是大大最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發過的文章~現在有實物做出了嗎? 如果沒有請不要一直用"重複性"文字"

大哥们啊! 小的現在還是個新手... ...

現在是白天了,直接發第3代吧。

楼主:
[因為這就是打屁閒聊的用意啊。]   jojoling 你真是我的管仲, 本來想慢慢的拖...拖一個月的賺一點積分.

其實你們都不知道大叔其實根本不會打中文字, 我把注音符號都給忘記了, 我是打英文再用 Google Translate 翻譯成中文, 在一直copy & paste 的粘貼 再變成一個文章, 兄弟們應該感動了吧!

上個禮拜還用這一台機器修了兩台電視. 這台機器大概也有四到六年了. 請明天繼續收看 自製窮人BGA返修台第4代.

自製窮人BGA返修台第2代...我是用DLP燈....就像是紅外線燈...觀眾要求直接跳到第3代.

本次製作,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打那3個正方形的洞.

Old computer case

PS: 我直接用Atx電源供應器5V is low 12v is high來控制風扇.

网友:
樓主peter5438好有毅力
請Peter大以後這些一定要寫下製作過程發到Maker版去! 造福眾人

楼主:
請問一下什麼是.....Maker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B%E5%AE%A2

對呀!...很像我們這個hackaday那里高手太多了.沒事大家可以去哪裡多多學習................我的作品別丟臉...丟臉丟死人了.

請問一下為什麼你可以發連接? 請問一下我什麼時候才可以發間接連接.

楼主:
謝謝您....可是我在中國玩ifix的時候他們不准發間接..不准發連結? 根本沒法玩下去了. 所以我有一點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