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NWA XD-760CA 詳細詢問

楼主(2017-04-10):
請教
此萬用表 萬用表 蜂鳴檔是否與 歐姆檔 最低檔位 共用電路
再來    此萬用表 採用的開關與繼電器 排針排母 可變電阻 半可變SVR  等元件可靠嗎  有沒ˊ有曾經有故障過
我想問問關於此萬用表的資料 例如說 手冊 電路圖 元件配置圖 校準調整點跟規格表

楼主:
http://caltech.co.jp/sannkou/sanwa_hyo.pdf
是有規格表  調整哪裡 不知道  沒寫

网友A:
不知道專炸元件大頁首所說的「有沒ˊ有曾經有故障過」是什麼意思呢?

看電路都是Omron的日製繼電器,看不清詳細型號但歐姆龍也算是有保障的大廠了,之前看了Ciko大的電表繼電器更換維修(http://bbs.pigoo.com/thread-63819-1-1.html)反而覺得繼電器最重要的是「穩定」,接觸電阻不亂飄最重要。

自己用Sanwa感覺都很可靠壽命又長,既使產品老了也都還能繼續好好工作,裡面的各種SVR是建議在拿到正確資訊前不要轉,之前調整自己的Sanwa CX-506a電容檔的誤差,就因為一開始亂轉,最後花了一整個下午快要崩潰拿三顆標準電組比來比去才找到正確的點。(另外一定要用陶瓷探棒調整喔!)

他的排針排母讓我想到之前在學校,看到拆卸下來的20幾年前電梯設備上面用的排針排母,一樣是同樣色調的水藍色鍍金,接起來量一下接點電阻,品質應該就不難判斷了吧。

另外最後一點不知道為什麼會需要知道蜂鳴檔和最低檔電組是不是共用電路呢?

以上是一點小小意見,專炸元件大的資歷和實力應該都在我的百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專炸元件大頁首所說的「有沒ˊ有曾經有故障過」是什麼意思呢?

看電路都是Omron的日製繼電器,看 ...

我的歐姆檔會叫

繼電器不可靠 排針 排母 這些連結器都是隱憂
特別是手持裝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專炸元件大頁首所說的「有沒ˊ有曾經有故障過」是什麼意思呢?

看電路都是Omron的日製繼電器,看 ...

另外一定要用陶瓷探棒調整喔!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用一般螺絲起子調整SVR,跟用陶瓷棒,會有什麼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定要用陶瓷探棒調整喔!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好像是用一般起子調,因人體有些交流訊號可能會干擾。

网友C:
請問各位前輩,3用電表裡的繼電器主要作用

小弟用過的電表裡都沒有這個,看起來好像很高級,可是不知會不會電池吃很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各位前輩,3用電表裡的繼電器主要作用

小弟用過的電表裡都沒有這個,看起來好像很高級,可是不知會不 ...

繼電器主要作用可能如下連結20樓舅舅大之說明
"繼電器是為了保護輸入端舜間湧浪電壓來自待測電容放電~"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各位前輩,3用電表裡的繼電器主要作用

小弟用過的電表裡都沒有這個,看起來好像很高級,可是不知會不 ...

這是磁保持繼電器      在切換狀態時才須給電   之後就由內部的磁鐵鎖定住  線圈就不用在繼續給電了
在本電表中的用途為  檔位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定要用陶瓷探棒調整喔!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其實只要是非金屬的絕緣起子都可以

金屬會有磁場跟感應電容  會影響部分電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磁保持繼電器      在切換狀態時才須給電   之後就由內部的磁鐵鎖定住  線圈就不用在繼續給電了
在本 ...

長見識了
難怪之前幾位前輩修精密儀表分享文
提到相類似的精密繼電器不好買且高貴不少
果然是隔行如隔山
非小我外行者所能說嘴
sorry 前面回文小弟糊謅了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長見識了
難怪之前幾位前輩修精密儀表分享文
提到相類似的精密繼電器不好買且高貴不少

你有說對   這是其中一種用途
還有很多不知道的  我也是前一年才知道有這種形式的繼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只要是非金屬的絕緣起子都可以

金屬會有磁場跟感應電容  會影響部分電路 ...

一直以來都認為只是怕手沒轉好,不小心掉下去不會造成短路,那就小心一點就好,還是用金屬的起子在轉…
也是因為還沒有遇過有影響的,所以一直覺得非金屬的脆弱,又不耐用丫,真的是學到了!!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