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窮人超小型0-30v 0-3A可调电压电流电源供应器

楼主(2017-04-10):
大家好.

我就想知道說你們這裡有沒有叫人窮志不短的 22k 這種人, 因為我有一個窮人超小型0-30v 0-3A可调电压电流电源供应器. 成本是NT100,  曾經發佈在不同的網站.  如果說你們不嫌棄的話, 我可以把公佈出來. 我自己是窮人出身, 目的是想幫助別的窮人.  有房有車的土豪們請你們去買全新的.

如果說你們都有話那就算了.

自製窮人超小型0-30v 0-3A可调电压电流电源供应器.

0-30v 0-3A Adjustable voltage current power supply CC CA power supply  超小型0-30v 0-3A可调电压电流电源供应器

你可以用你身邊就有的這種電源適配器12v 4a ac adapter 來加以改良製作.

网友:
怎麼都沒人回應,太可惜了!
這類資料我也很多,但我還是想看!

楼主:
我把一個常見的AC適配器加了一個可變電阻在TL431, 把電壓調到30伏.

再加上一個市售的這個電源供應器 5A XL4005 DC-DC Power Supply Converter.

你可以把這個0-30v 0-3A可調電壓和電流電源供應器放在你的零件箱裡面.

無銀來贼啦.............

楼主:
兄弟們請問一下...為什麼我每次發圖....最後自己又跑出3張呢? 很奇怪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們請問一下...為什麼我每次發圖....最後自己又跑出兩張呢? 很奇怪呀?

是不是按太多次了,第一次按是黑字出來,要按第二次字的下方有紅色線出現就對了

楼主:
Give me power  給我力量

网友:
你可以把這個0-30v 0-3A可調電壓和電流電源供應器放在你的零件箱裡面

神兵利器隱藏在零件箱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們請問一下...為什麼我每次發圖....最後自己又跑出3張呢? 很奇怪呀?

可能是用[附件] 方式發圖
如果是 [圖片]方式發圖就不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Give me power  給我力量

請問
下圖的 SVR和銅柱
兩者您怎麼結合固定的 ?
教一下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一個常見的AC適配器加了一個可變電阻在TL431, 把電壓調到30伏.

另外請教 :

1. 您兩張電路圖模糊的看不清,方便能否惠賜清晰點的圖參考嗎 ?
2. 查了一下 5A XL4005 DC-DC Power Supply Converter
    就只有 converter,未包含您圖片中A與V的LED顯示器
    方便惠賜 A與V的LED顯示器件名稱或型號嗎 ?

5A XL4005 DC-DC Power Supply Converter    就只有 converter xl4005-step-down-buck-cccv-power-module-5a (1).j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們請問一下...為什麼我每次發圖....最後自己又跑出3張呢? 很奇怪呀?

如果都是用附圖的話,表示那3張忘了排板

楼主:
关键字:  5A Constant Adjustable LED Dual Display Amp/Volt Ampere Ammeter 對不起! 我不能發連接..會有販賣或廣告的嫌疑.

因為200K上限...只好給你原圖的連接
XL4005
http://www.xlsemi.com/datasheet/XL4005%20datasheet.pdf
XL4005
http://4.bp.blogspot.com/-3h1Twx ... ZcxY/s1600/4005.JPG
AC Adapter 電路圖 電源適配器的電路都大同小異, 主要是修改這個 TL431, 就只要加一個可變電阻器. 這可以把電源調整到30伏左右.
TL431
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TL431-D.PDF

[兩者您怎麼結合固定的 ?]   用焊錫. 烙鐵焊接的. 因為兩個材質都是金屬銅. 但是你要快狠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用附圖的話,表示那3張忘了排板

謝謝您...沒用的照片忘記刪掉了. 忘了排板

网友: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
那就是用長柄的 3269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grc=UOEsL7J8BLbLBM:

楼主:
以前我都是用這個測試LED的, 但是很麻煩....所以現在當電源供應器而已.

下期預告:   dummy load  虛擬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