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電通櫻花紅蒸汽掛燙機 型號;FT-R004 無法開機

楼主(2017-04-10):
插上電源,轉開關無動作,拆開檢查電源檔位轉換開關,三個引腳(扭轉開關)用蜂鳴檔量都沒導通,看來是電源檔位轉換開關故障,要去找電源檔位轉換開關器材了,該器材在台灣好像很不好找。

网友A:
開關看看是否可以拆開來維修.

网友B:
這可以拆開
直接拆開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可以拆開
直接拆開來處理

可以拆,明天來看看,謝謝告知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這裡面是單純一個開關嗎?

网友:
這類大電流檔位開關  基本上就像下圖  拆開後清理簧片接點即可

原資料連結
http://yskg.51sole.com/companyproductdetail_50171251.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看看是否可以拆開來維修.

,謝謝回應

楼主:
謝謝前輩拆開來了,裡面掉出兩個小鋼珠,如圖一,不知要裝那裡,請問是放到圖一的小洞上嗎?另請問圖二的黑色圓形零件是什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拆開來了,裡面掉出兩個小鋼珠,如圖一,不知要裝那裡,請問是放到圖一的小洞上嗎?另請問圖二的黑色 ...

jcsun77大那鋼珠是放彈簧上沒錯喔
開關接點看看是否有溶蝕,沒有的話應該可修復
那二極體可能需要編號上網查一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jcsun77大那鋼珠是放彈簧上沒錯喔
開關接點看看是否有溶蝕,沒有的話應該可修復
那二極體可能需要編號上 ...

我放在小洞上,請問放彈簧上?彈簧上的那裡呢,好像沒有可以固定的點也。可以在我貼的圖上標畫一下位置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在小洞上,請問放彈簧上?彈簧上的那裡呢,好像沒有可以固定的點也。可以在我貼的圖上標畫一下位置嗎
? ...

楼主:
檔位開關修好了,用蜂鳴檔量測各檔位(X表示不通,V表示通)
關位置時; A-1  X, A-2  X, 1-2 X
1段位置時;A-1  X, A-2  V, 1-2 X
2段位置時;A-1  V, A-2  V, 1-2 V

組裝回去。
當插上電源,家中電源箱中保險絲即跳斷。請問是要如何查呢?附上該電路圖
另用二級體檔量了二級體(未拆下)正向為500左右,反向為1,為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檔位開關修好了,用蜂鳴檔量測各檔位(X表示不通,V表示通)
關位置時; A-1  X, A-2  X, 1-2 X
1段位置時 ...

同相是不會短路跳電,會不會是你的發熱芯出問題,拆開發熱芯量插頭兩端是否有短路
剛剛看了您的圖原來是這樣接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相是不會短路跳電,會不會是你的發熱芯出問題,拆開發熱芯量插頭兩端是否有短路
剛剛看了您的圖原來是 ...

圖一的是電路圖中黃色的Y,圖二是電路路中黃的X。請問你指的發熱芯是圖一嗎?,,
量短路是將電線拆下後用蜂鳴檔是否有聲音嗎?
可否說明,謝謝你

网友C:
jcsun77大我怎看圖怪怪的,開關跟加熱器那好像是會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jcsun77大我怎看圖怪怪的,開關跟加熱器那好像是會短路

是那部份呢?

网友D:
支持diy維修看看長知識

网友E:
有看過類似這種開關印象中是中藥 電子燉鍋用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4367403634
不過接點功能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diy維修看看長知識

大大不了解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看過類似這種開關印象中是中藥 電子燉鍋用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4367403634
不過 ...

這和我一年前請教的電暖器開關是類似的,只是一年前我不知那開關還可以打開,到了這次貼文有前輩指點可以拆檢,真是很感恩。

http://bbs.pigoo.com/thread-611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