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聲寶LM-32HX(D)液晶電視維修及改裝公板經驗分享

楼主(2017-04-10):
兩個禮拜前前,同事永山兄載了一部32吋液晶電視到單位來,他說電視有些故障,常開不了,要丟了,問我要不要拆些零件?或讓回收載走,我請他將電視送我,讓我帶回家修看看,修好就留著備用,修不好再拆零件用。
於是拜託同事開車將電視載回家,每天下班利用一點點時間對它東摸西摸,之後向痞酷網的烏骨雞學姊買了公板,上網查了許多網友留下改機的寶貴經驗,終於讓這部液晶電視起死回生,因此我將整個過程摘錄下來,若各位朋友的液晶屏背光還會亮,你們可以買公板來試試,讓它繼續服務!^^

1.驗明正身,SAMPO聲寶LM-32HX(D)液晶電視,中華民國產,以前一台要NT$3萬元。

2.接上電,橘燈亮(上圖);試開機,綠燈亮,但是螢幕無預備狀態的藍屏畫面出現(下圖)。

3.拆背板,露出主要機板:有AC電源濾波板、電源板、24V背光高壓板、AD板(主機板)。

4.觀察電源板,數顆直流輸出端的濾波電容頂部有凸起變質的跡象。

5.拆下頂部凸起的濾波電容測量,原220UF的容值都已嚴重不足(如上、下圖)。

6.拆下舊電容,騎著噗噗到電子街買了新電容回來更換(左新,右舊)。

7.將電源板分壓前、後的輸出濾波電容全部更換(如上、下圖)。

8.電源板換電容後,上電,橘燈亮;按POWER開機,綠燈亮,待機藍屏出現,但再按POWER關機後,卻無法再開機;甚至無法關機,或開機無藍屏出現。
這樣的情況在網路上有許多討論,多認為主機板IC故障,很難查找及修復。

9.既然背光會亮,而網路多傾向將SAMPO聲寶LM-32HX(D)的主機板改公板,因此向痞酷網的烏骨雞學姊買套『樂華T.V56.03』公板,價格NT$650元,含主板、屏線、按鍵板及紅外線指示燈板線、喇叭及線、擋板及遙控器。
主要支援屏電壓3.3V、5V、12V,及8.9-42吋屏,解析度達1920*1080。

10.下為樂華T.V56.03公板的各接口定義。

11.下為樂華T.V56.03公板的按鍵板接口定義(如上、下圖)。

12.下為樂華T.V56.03公板的屏線接口第1腳標記。

13.下為樂華T.V56.03公板的屏線接口定義,為雙8規格,可改成適合多規格。

14.下為樂華T.V56.03公板在USB多媒體播放所支援的格式內容。

15.改公板前先找到液晶屏的型號,它通常會貼在液晶屏上面,例如本件液晶屏的型號為HITACHI TX80D16VC0CAC。

16.再來根據液晶屏的型號,上網找到它的基本規格的資料。
如本件液晶屏解析度1366×768,屏電壓12V,30腳單8排線(如下三圖)。

本件液晶屏線主要為紅框這幾組,其中VDD(電源)及VSS(地線)有幾條就接幾條便可。

17.之後在樂華T.V56.03公板上找到屏電壓跳帽,本件須調整屏電壓為12V。
屏電壓一定要調對,調太小驅動不了屏顯,調太高會燒屏(報銷),須慎之。

18.接著如下圖將屏線30腳金箔面朝上,以(紅線)判斷是左供電,還是右供電。
其第1腳的判斷,就是根據供電紅線數起,如左供電第1腳在最左方,第30腳在最右方;
反之,右供電第1腳在最右方,第30腳在最左方(如上、下圖)。

各種屏現有分左供電及右供電,各位若向店家採購,一定要說清楚。

19.現在看看本件HITACHI TX80D16VC0CAC液晶屏,它的供電紅線在左方,為左供電。

20.拿出和公板一起買的屏線(屬於右供電),根據本件屏線腳位定義修改它。

21.用鑷子尖端將每條屏線卡座的夾板輕輕挑起,一一抽出屏線(如上、下圖)。

22.屏線的另一端卡座亦同,用鑷子尖端輕輕挑起屏線夾板,一一抽出屏線。

23.根據本件液晶屏的腳位(參照第16項)及公板的屏線接口定義(參照第13項),製作屏線兩頭卡座。
如本件接液晶屏的卡座是將VSS(地線)放在各組訊號線後(這是可以的),或者你要讓它緊接著放在VDD(供電紅線)後方,也是可以的。

24.再一次拆開背板,露出主要機板,公板一定不適合原線路,因此需要更改。

25.電源板左方有背光高壓板,請先瞭解高壓板紅框處的:
黃線:BLO(ON/OFF),白線:ADJ,黑線:GND地線。

26.將主要的機板全部拆出來,準備更改線路。

27.根據啟動電源、公板、風扇及背光高壓板,須用電源板紅框處這幾組電源。

28.將電源板上ENABLE與+5VS短接,即可啟動電源板(如上、下圖),原來是由主機板控制的,改公板後,變成要手動了。

去掉背面電路焊點短接線後的正面圖。

29.為電源板降溫的風扇,最高電壓為12V。
然而用5V就可以驅動它(如下圖),風速也不錯,夠降溫用,且噪音很小。

30.為了讓風扇自電源板上取5V的電,須更改插座接頭。
自原來電源板上取下不用的5V及12V插座,去掉12V的線後,將插座與風扇的5V、地線焊接及包覆絕緣後,即可插回電源板使用其5V(如下四圖)。

31.然後要製作背光高壓板及電源板連接到公板的連接線。
如下一圖的背光高壓板上有BLO、ADJ及下二圖電源板上有12V及GND等腳位,它們都須連接至下三圖及下四圖的公板的對應腳位上。

32.再到電子街,買適合公板用的杜邦接頭,及2mm的帶座連接線計10條。
依照電源、地線、BLO及ADJ的顏色製作連接線接頭(如下二圖), 並與原來的線路接頭焊接(如下三圖),這樣電源的主要連接線就做好了。

33.下載對應解析度1366×768的公板韌體,解壓將副檔名有.bin的檔案存到隨身碟,將隨身碟插入公板,而公板亦先接上按鍵板、紅外線指示燈板,緊接著接上12V、地線上電,剛開始指示燈會紅、綠交替慢閃,之後會紅、綠交替快閃(如下二圖),就是已將韌體燒錄到公板,即可關電。

34.公板韌體燒錄好後,將液晶屏的舊屏線置換為前述新屏線,暫時組裝試機。

35.將電源板、公板、按鍵板及紅外線指示燈板等,暫時組裝上機。

36.上電,試機,畫面出現了^^。

37.切換到電視畫面,畫面有奇怪的油畫現象。

38.根據網友經驗,以遙控器按『菜單+1147』進入工廠模式調整,往下移到第7項PANEL SETTING後,按確定(如下圖)。

39.進入本項後,在Preset Panel ID按『下』鍵,調到『3』時畫面最清晰(如下二圖),以上到此,改公板大致已經成功了^^。

40.為了電視外觀上的美觀,我們會沿用舊的按鍵、紅外線及指示燈板,此需修改線路,由於公板的按鍵、紅外線及指示燈等都是各自獨立的迴路,因此在舊的按鍵、紅外線及指示燈板上,除按鍵外,其餘零件都須去除(如下二圖)。

41.依照第11項的按鍵板接口定義,重新在舊板上搭線,並確保各迴路是獨立的(如下三圖)。

42.在電視的鋼板上鑽洞後,鎖上三個銅柱,將公板套上銅柱以螺絲固定(如上、下圖)。

43.將各個機板、公板及按鍵指示燈板組裝、整線後,先上電測試,畫面清晰,按鍵及遙控等一切正常(如上、下圖)。

44.蓋上背板,看來公板所附擋板是沒有位置可裝了(如上、下圖),也罷!比較通風^^。

45.將電視上立架,為賺部電視,搞好幾天,尤其改屏線、按鍵板真的很難搞,若不是真有耐心及很有興趣,早被一堆線路打敗了。有志者,事竟成!^^

本次『SAMPO聲寶LM-32HX(D)液晶電視維修及改裝公板』維修費用總計:
1.樂華T.V56.03電視公板,1套,650元;
2.電容,12顆,75元;
3.2mm帶座連接線及杜邦接頭,26元;小計751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
感謝Alicking大大分享。
每個步驟都超詳細的,讚!

网友:
好詳細的改裝說明~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V59可以接待機啟動,並不需要強制啟動電源板,但不是每片電源板都可以這樣接,論壇上很多大大都有提供方法,從你的敘述看來應該是沒辦法,無彷,不看電視把電源關閉避免有待機電流也行,稍微麻煩而已,感謝分享!

网友:
工程真的很好大!也謝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詳盡的解說。看來我也該添購個小虎鉗, 拆換零件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