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牌RAC-25VH變頻冷氣電源板故障

楼主(2017-04-11):
這台冷氣室外機的電源板分別供應35V、17V、及12V的電壓供其它電路使用,但送電後實際量測時發現,應為35V電壓僅剩29V左右;應為17V電壓僅剩11V左右,應為12V電壓僅剩9V左右,,不知是什麼元件出了問題?還望版上懂電源供應方面的高手們能指點一下小弟,感恩!
照片中
IC201:STR F6523穩壓開關IC
REG2:SE012放大器ICDB501橋式整流器輸出310V DC電壓正常,C510跟C511電容看起來也很正常(還沒拆下來量電容值)
紅色圈起來的範圍不知哪裡出了問題?

補充內容 (2017-4-11 01:39 PM):
REG2:SE012放大器IC
DB501橋式整流器輸出310V DC電壓正常,C510跟C511電容看起來也很正常(還沒拆下來量電容值)
紅色圈起來的範圍不知哪裡出了問題?

室外機電源板

室外機電源板

PCB正、反面電路圖連接後

PCB正、反面電路圖連接後

PCB背面照片

PCB背面照片

网友:
電容先換一換
如電阻沒變值
就剩下IC了

网友A:
難道你沒有ESR meter嗎?   如果沒有趕快跟她烏雞學姐買一個...如果真的沒有, 我可以教你如何自製一個ESR電錶但是買比較快.  而且現在都比較沒有用得到了.

算了..........現在就直接換了,,,,,,,,,,100%保證會工作
It is this one

网友B:
PQ8是不是電源管理 ic , 覺得很可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難道你沒有ESR meter嗎?   如果沒有趕快跟她烏雞學姐買一個...如果真的沒有, 我可以教你如何自製一個ESR電 ...

光耦合IC
圖上有這樣標示

楼主:
先照peter5438大的建議,已網購先買1個可測在線電容ESR的表,可能過幾天會到貨,到時先照peter5438大建議的,先測一下電容看有沒有問題,再跟大家回報後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Q8是不是電源管理 ic , 覺得很可疑 ?

PQ8是光耦(NEC 2501)

网友:
[但送電後實際量測時發現,應為35V電壓僅剩29V左右;應為17V電壓僅剩11V左右,應為12V電壓僅剩9V左右,,不知是什麼元件出了問題?]

由此可知...變壓器初級線圈震盪不够, 應該是由電解電容而引起的

PQ8 是我用藍色的圈牽起來的. 是光耦.

[先測一下電容看有沒有問題,再跟大家回報後續]  不用測試了, 直接換一定工作的, 到時候被熱死了怎麼辦!

网友C:
最近我剛好也在查修我家這台變頻分離式冷暖氣 RAS-20VG/RAC-20VG
主機板好像跟你一模樣
已先查出2顆1uF 安規電容變質,一顆183nF , 一顆143nF
等找到材料再試機
後續如何再討論囉!
因威望不足無法上傳照片,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剛好也在查修我家這台變頻分離式冷暖氣 RAS-20VG/RAC-20VG
主機板好像跟你一模樣
已先查出2顆1uF 安 ...

你真棒! 你自己修理呀~

[已先查出2顆1uF 安規電容變質,一顆183nF , 一顆143nF]  換這兩個(2顆1uF)就可以了, 不可能會壞這麼多的~

网友C:
2顆1uF 安規電容 已經更換,但毛病依舊
只好再追查下去
後續如何再討論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2顆1uF 安規電容 已經更換,但毛病依舊
只好再追查下去
後續如何再討論囉!

你的也是輸出控制電壓不足嗎?還是控制電壓完全沒電?或是有其他的問題?

网友:
我的跟你很像,輸出控制電壓不足,量出的電壓也和你差不多

网友:
哈哈哈..........終於完修了,正常運作中
peter5438 大 真是料事如神啊! 怎會知道那電容的問題,還框個黃圈呢!
電容  電容  電容  電容  還是電容出問題
共4顆電容變值
2顆1uF 安規電容變質,一顆183nF , 一顆143nF
2顆100uF/25v 變質成3~5uf
換了4顆直接上機
一切OK 順利運作

网友:
上機正常運作

上機正常運作

更換電容後

更換電容後

网友:
恭禧完修 !
上機通電的那一刻,再辛苦都值得

网友A:
恭喜你了...那你怎麼反客為主...看你天賦異禀........跟我一起練葵花寶典吧!

為何我料事如神是因為這個[應為35V電壓僅剩29V左右;應為17V電壓僅剩11V左右,應為12V電壓僅剩9V左右]  電容漏電, 導致振盪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了...那你怎麼反客為主...看你天賦異禀........跟我一起練葵花寶典吧!

peter5438大真不是蓋的!

之前拆換變壓器、功率開開、...查了很久都找不出問題

昨天依peter5438大判定的(標示黃色圈圈的那1顆電容),

拆換這顆電容後,電壓果真就正常了,裝機測試運轉正常

感謝peter5438大熱心的協助!

网友:
感謝你的用心分享給大家.有你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