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ZIO VW320M-T 油畫

楼主(2017-04-11):
VIZIO VW320M-T故障情形:油畫

故障畫面一

故障畫面二

銘牌

內部照

取下AS15HF

再用放大鏡看一下接點

焊上一顆新的AS15上去

試點看看畫面有沒有正常,幸好畫面正常了

完修畫面一

完修畫面一

网友A:
雖說看到油畫配 AS 系列的 IC 是維修公式了,但是它的異常到底是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我是指 AS15 的輸出電壓,是峰值異常?電流異常?相位異常?還是其它(無輸出等)?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說看到油畫配 AS 系列的 IC 是維修公式了,但是它的異常到底是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我是指 AS15 的輸出電 ...

小張老師說的:
它是一種階梯式的電壓.何謂階梯(就是樓梯)
來控制它的灰階(由白到黑)的畫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張老師說的:
它是一種階梯式的電壓.何謂階梯(就是樓梯)
來控制它的灰階(由白到黑)的畫面....... ...

謝謝回應。

下次有機會再拆到電視機的時候,順便量一下這裡的輸出入波形(不見得是AS啦),到時再與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回應。

下次有機會再拆到電視機的時候,順便量一下這裡的輸出入波形(不見得是AS啦),到時再與大家 ...

我本來有這一些資料的,包含圖檔,但前陣子電腦中綁架病毒後就都沒了,不然就可以上傳上來給你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