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nns.g HZ281 4亮線 幸運維修

楼主(2017-04-11):
故障圖 忘了拍
亮線圖就右邊4條
由上網下 紅藍綠紫 亮線

拆機幸運找到問題點 如圖

最後焊接跳線 後測試後又忘了拍
只有最後完修圖了  sorry

网友A:
請問有沒有這個屏幕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沒有這個屏幕的型號?

Hanns.g HZ281 4亮線 幸運維修

网友:
這個也找的到  太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如果是我就放棄拆,,
恭喜

网友:
查修真仔細...恭喜完修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你是跳線直接焊接在塑膠上嗎?

网友(2017-05-13):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你是跳線直接焊接在塑膠上嗎?

一般跳線或飛線焊接都是要找出PCB上面的對位點跟LCD或是TAB上面的線路點,必須透過高倍數的電子顯微鏡才能看得到,能找到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時間,版主能焊接好,真的是非常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