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42L7000D 看約30分鐘後自動關機

楼主(2017-04-11):
故障情形:CHIMEI TL-42L7000D 看約30分鐘後自動關機

自動關機後連電源指示都熄滅了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就是這顆TOP264VG出問題

更換新品後在上方再加上一個散熱墊

完修畫面

网友A:
hankhu  哇!...好棒哦!

請問一下, 這是Smart電視, 為什麼還有兩個這個射頻連接器(RF conne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khu  哇!...好棒哦!

請問一下, 這是Smart電視, 為什麼還有兩個這個射頻連接器(RF connector)?

這台應該不是SMART電視

网友A:
夏普 LC-70LE650U顯示屏緩慢變色

My bad ! 我的错!

我看到那个USB接线........我以为是是WiFi模组. 現在新的電視不是都是一個 RF connector, 是不是一個用於電纜電視, 另一個用於天線, 請不吝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 bad ! 我的错!

我看到那个USB接线........我以为是是WiFi模组. 現在新的電視不是都是一個 RF connector ...

一個用於CABEL及無線電視接收(目前CABEL電視台灣大都數位化用不到了),另一個是數位電視接收

网友A:
夏普 LC-70LE650U顯示屏緩慢變色

謝謝你的循循教導

說實在...ChiMei電視應該要改進... 現在的電視沒有人在做兩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的循循教導

說實在...ChiMei電視應該要改進... 現在的電視沒有人在做兩個的 ...

取決於電視賣那個國家吧~

网友:
台灣ncc 規定系統台今年必須數位化完畢    估計明年以後生產的電視 RF接頭會是單一個而已

网友:
恭喜完修,真的是"一修"大師讚讚讚............................

网友B:
故障品上頭是小強屍體嗎?如果是牠是故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品上頭是小強屍體嗎?如果是牠是故障的原因----

屍體是螞蟻

网友:
請問 如何得知TOP264VG故障  我有一台禾聯39吋 也是看一看後自動關機,上頭也有一顆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