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7870D5-2GDVH2P當機請教維修

楼主(2017-04-11):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圖三

圖三

故障現象:使用一段時間後當機,有時30分就當機幾次.

今天連續撥YouTube八個多小時才當機.

當機時GPU供電為0V,記憶體供電1.5V正常.

當機後立即重開常常因GPU無供電而不開機.

開機後若正常,曾經跑一個小時的甜甜圈都正常.

不知是否圖三的電源管理晶片up6206AK不良?

請前輩們不吝教導

感恩

网友A:
機率不高

這類問題多是BGA不良

你可以先試著拆下散熱片,去除掉已經硬化的散熱膏(因該是銀色的,還很硬)

清乾淨散熱片 及 主繪圖晶片上的散熱膏,重新塗上散熱膏裝回,如果恢復正常那恭喜,只是熱當而已

如果故障依舊,看你要送修或買一片新卡,因為你因該沒設備做B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率不高

這類問題多是BGA不良

感謝您的意見.

散熱膏已重塗,跑甜甜圈時溫度7X也還好.

有時不開機,此時量測GPU無供電,但重開幾次會開機.

就是GPU供電不高興就罷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意見.

散熱膏已重塗,跑甜甜圈時溫度7X也還好.

BGA已經錫裂,造成空焊,建議將顯示卡烘烤後,廻焊。
如果沒有廻焊台,可以用2支熱風槍,上溫290~300度C,下溫190度C,背面怕掉件,先用高溫膠布貼好GPU的週邊零件。
祝 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