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H61M-USB3-B3無法開機

楼主(2017-04-12):
請問大大 此主板開機cpu 風扇會啟動 但是沒有逼一聲
使用烏骨雞大大賣的debug卡測試發現只有3Vsb會亮 其他都不亮
顯示停在00 請問要先查哪一個地方 謝謝~~

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楼主:
主機無法開機怎麼燒bios??
要用外部燒錄機??
多謝你的指導~~

网友A:
除錯卡應該插在PCI的位置.再試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機無法開機怎麼燒bios??
要用外部燒錄機??
多謝你的指導~~

意思就是說:

1.你沒有燒錄器+燒BIOS IC座
2.你也無法拆下SMD BIOS IC

如果以上兩點成立

那麼你CMOS放電後,仍然開不了機,那問題就是非你現有能力及設備有辦法解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錯卡應該插在PCI的位置.再試一次

有插在PCI試過了 結果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說:

1.你沒有燒錄器+燒BIOS IC座

謝謝你的建議 我先把CMOS reset好了~~
這塊主機板是自己的 故障前是發現電腦用了約10~30分鐘螢幕就會出現閃爍雪花後當機
重開是可以進入系統 但是過一下又會發生 因為是用內顯 所以想說先用外顯試看看
沒想到外顯一插進去就把外部顯示卡上電容燒掉了 趕緊把外顯拆下 改用內顯
到此時仍然可以開機 等到電容換新後 在插上外顯就變成這樣完全沒有嗶一聲
我是新手 想了解出了甚麼問題 所以才先買偵錯卡來研究
多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C:
如果手頭上還有CPU,懷疑內顯掛了,試試換顆看看!

介紹一個網頁給你參考,不過主板基本原理要先有一些基礎功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GPq#wechat_redirec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手頭上還有CPU,懷疑內顯掛了,試試換顆看看!

介紹一個網頁給你參考,不過主板基本原理要先有一些基礎功 ...

多謝分享~~請問這一個case cpu掛的機率大嗎??
如果掛了 再換一顆cpu test會不會燒掉??

网友:
一般CPU要掛的機會很低啦!
如果擔心試CPU被燒,兩個建議參考看看:
1. 拿你原來CPU到另一塊主板交叉確認看看
2. 找一顆主板有支援最最最低階CPU上你主板看看,真會燒也不會心很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謝分享~~請問這一個case cpu掛的機率大嗎??
如果掛了 再換一顆cpu test會不會燒掉?? ...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組團,拜託學姐買測式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組團,拜託學姐買測式卡,

debug卡我已經買了~~

网友:
cpu 供電有電壓嗎?

网友:
依你所述....換顆電源供應器...試試看

网友:
不跑碼。。cpu有溫度嗎?

网友(2017-05-17):
這塊主機板有支援DualBIOS功能

如果是BIOS損壞

可以嘗試修復BIOS看看

請參考技嘉官網

技嘉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