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SP060-2L07一體化高壓版鼓包,請問如何處理?

楼主(2017-04-12):
這是一個雜牌電視機來的,電視可以正常啟動及收看,畫面也清晰. 但經常發出一陣異味,打開一看,發現一體化高壓版FSP060-2L07電路版鼓包,請問各位大大,在不更換高壓板的前提下,應該如何處理,制止再發出異味!

高壓版型號FSP060-2L07

高壓版型號FSP060-2L07

高壓版型號FSP060-2L07

整體外觀

整體外觀

整體外觀

左邊PCB鼓包了,照片看不太明顯

左边PCB鼓包了

左边PCB鼓包了

右邊PCB也一樣

右边PCB也一样

右边PCB也一样

看一看後面,左右一樣鼓包,情況更嚴重

看一看后面,左右一样鼓包

看一看后面,左右一样鼓包

看一看后面,左右一样鼓包

看一看后面,左右一样鼓包

楼主:
補充一下,所說的異味不是燒焦的味道,疑似是發霉,或臭氧的味道.

网友A:
臭氧的味道.....=>電暈作用尖端放電產生火花形成臭氧

==>高壓版鼓包,  板內夾層漏電跳火放電

別撐了  快要起火了

网友B:
大大說明的清楚 有臭氧味     放棄燈管高壓部分 外接高壓公板

网友:
安全第一,讓他下課了,
換塊新的比較保險 !

网友:
我也建議改高壓公板

都有異味了。都要處理不如一口氣替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臭氧的味道.....=>電暈作用尖端放電產生火花形成臭氧

==>高壓版鼓包,  板內夾層漏電跳火放電

謝謝提出忠告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說明的清楚 有臭氧味     放棄燈管高壓部分 外接高壓公板

謝謝提出建議, 考慮中.

网友:
在出事前讓它退休吧,以免發生不好的事!

楼主:
不知道,這個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這種一體版 沒有幾百塊錢 為了生命安全 換掉 連改都不用改..因為這板子真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這個方法,是否可行?

開槽就是加強散熱的意思,或是隔離熱源或高壓!

网友:
換一片電源板吧,沒屋頂的有在賣,除非你會做電路板,就算會只做一片成本也太高,這片應該材質有問題,早點更換才是王道!

网友:
嗯,沒錯,已在開始高壓放電,板子因為放電,板子在慢慢燒,才會突包。

网友:
換掉!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