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熱綫的接綫應用甚麼鏍絲

楼主(2017-04-12):
這是熱風器發熱綫,沒有型號,因每次著機看到發熱綫的接綫會有少少火花,拆開看接綫位不良,鏍絲鬆脫已變黑滑牙要更換,這接綫鏍綫只要找到尺寸適合就可以用?或還是要用甚麼材料鏍絲?
請指點謝謝

网友:
螺絲材質金屬類都可以,我比較偏好不銹鋼,因不會生銹,以後維修比較不會因生銹卡死

网友:
你這東西沒有型號嗎?

1.尺寸合適即可

2.關於變黑滑牙,你要去探討是"環境太潮濕"所造成 or 電流量過大所致
   兩者處理方式不同

网友A:
有銅螺絲最好,沒有就用一般鐵螺絲,不鏽鋼反而因導電不好在這裡不推薦,重點是在導電的接觸面要多加上菊花墊片才能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銅螺絲最好,沒有就用一般鐵螺絲,不鏽鋼反而因導電不好在這裡不推薦,重點是在導電的接觸面要多加上菊花 ...

原本接綫粒鏍絲用磁石不能吸,是銅鏍絲?
請教銅,不鏽鋼,鐵鏍絲,如何分別是甚麼材料?

网友B:
優先 紅銅螺絲  / 黃銅螺絲  / 一般螺絲 . 螺帽側加個彈簧華絲
兩接觸面氧化處要清除

另外不鏽鋼螺絲不要用在這種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本接綫粒鏍絲用磁石不能吸,是銅鏍絲?
請教銅,不鏽鋼,鐵鏍絲,如何分別是甚麼材料? ...

磁鐵不吸,看您圖片是銀白色,所以是不銹鋼,導電方面小弟認為端子面接觸面乾淨接觸好,螺絲逼緊功能,銅螺絲不好買且用力不當可能造成滑牙

例如NFB上的螺司大電流都使用鐵材質,而不用銅材質,因大電流須鎖緊,銅逼太緊容易滑牙

補充:如是裸銅線直鎖,就改選用銅質螺絲較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鐵不吸,看您圖片是銀白色,所以是不銹鋼,導電方面小弟認為端子面接觸面乾淨接觸好,螺絲逼緊功能,銅 ...

鋼鏍絲用磁石能吸,但原本粒不能吸為何?

网友D:
找相同的螺絲母鎖上即可,鎖之前加菊花墊片。
積碳順便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相同的螺絲母鎖上即可,鎖之前加菊花墊片。
積碳順便清一下。

用鐵或不鏽鋼都可以嗎?

网友:
去鏍絲店買一個相同的鏍絲,順便買3個菊花墊片。
材質你可以自選。

网友:
錯誤回覆, 恕刪.

网友:
引用 楼主:
鋼鏍絲用磁石能吸,但原本粒不能吸為何?

原本那粒我猜是鋁合金鏍絲或陶瓷鏍絲.

网友:
幫忙提醒一下,共同板規第三條,一起維護友好環境,謝謝~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優先 紅銅螺絲  / 黃銅螺絲  / 一般螺絲 . 螺帽側加個彈簧華絲
兩接觸面氧化處要清除

你好
手頭上找到粒尺寸合適鐵鏍絲(用磁石可吸住),是不是可以用在這發熱地方?
或還是用不鏽鋼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手頭上找到粒尺寸合適鐵鏍絲(用磁石可吸住),是不是可以用在這發熱地方?
或還是用不鏽鋼好? ...

原來的螺絲有滑牙?    建議拿螺母在巡一下確認 . 我覺得白鐵螺絲應該沒那麼容易崩牙才對

順便更正一下 . 優先 紅銅螺絲  / 黃銅螺絲  / 白鐵螺絲

一般螺絲反而容易因電位差而氧化 .  白鐵螺絲卻容易受熱鬆開
所以才要在螺母側加片彈簧華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的螺絲有滑牙?    建議拿螺母在巡一下確認 . 我覺得白鐵螺絲應該沒那麼容易崩牙才對

順便更正一下 . ...

原來鏍絲真是滑牙用不到
咁手頭上鐵鏍絲因容易氧化最好不用是嗎?

网友E:
接頭有火花,是螺絲已鬆脫,把螺絲鎖緊就好了!
當然,黑色的地方要刮掉...

除非鎖不緊,否則不一定要換螺絲。

只要接觸不良造成接觸面積不足,相接處就容易發熱,甚至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頭有火花,是螺絲已鬆脫,把螺絲鎖緊就好了!
當然,黑色的地方要刮掉...

你好
原本鋼鏍絲鎖不緊要更換
手頭上找到粒鐵鏍絲,不知好沒裝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鏍絲真是滑牙用不到
咁手頭上鐵鏍絲因容易氧化最好不用是嗎?

對 . 就是這個意思

网友:
到電料電買合適的圓形接線端子例如2.0平方或3.2平方 螺絲及螺帽須用鋼刷乾淨 或更新螺絲及螺帽  再將端子緊鎖在接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