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IGBT 模組GC短路

楼主(2017-04-12):
小弟最近遇到一個1MBBI600NN-060模組GC腳短路,請問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會造成這樣嗎?

网友A:
真狠     CG 要短路要經過好幾層  這個能量不是一口氣很大  就或是高壓突波慢慢的害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sulated-gate_bipolar_transist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狠     CG 要短路要經過好幾層  這個能量不是一口氣很大  就或是高壓突波慢慢的害的

半導體零件說壞就壞,壞了很難分析造成的原因,如您所說CG隔好幾層不容易破壞,但半導體殺手------熱,只要夠熱管它幾層照樣破壞,過電流就是造成高熱的主因,當然突波衝擊打穿也是有可能。

网友:
專炸元件  首先謝謝你的資料我就是研究了一下

IGBT将用于控制输入的隔离栅极FET和作为单个器件中的开关的双极型功率晶体管组合在一起。

與較高阻斷電壓額定值的器件中的傳統MOSFET相比,IGBT具有顯著降低的正向壓降,儘管由於IGBT輸出BJT中不存在二極管Vf,因此在較低電流密度下MOSFETs顯示出更低的正向電壓。隨著MOSFET和IGBT器件的阻塞電壓額定值增加,n-漂移區域的深度必須增加,並且摻雜必須減小,導致器件的正嚮導通與阻斷電壓能力的大致平方關係的減小。通過在正向傳導期間將少數載流子(空穴)從集電極p +區域注入到n-漂移區域中,n漂移區域的電阻顯著降低。然而,由此導致的導通狀態正向電壓的降低帶來幾個懲罰:
附加的PN結阻止電流逆流。這意味著與MOSFET不同,IGBT不能反嚮導通。在需要反向電流流動的橋式電路中,另外的二極管(稱為續流二極管)與IGBT並聯(實際上是反並聯的)與IGBT相反地傳導電流。由於在IGBT使用占主導地位的較高電壓下,分立二極管的性能明顯高於MOSFET體二極管,因此不會過分嚴重。
N漂移區域對集電極P +二極管的反向偏置額定值通常只有幾十伏特,因此如果電路應用對IGBT施加反向電壓,則必須使用附加的串聯二極管。
注入N漂移區的少數載流子在開啟和關閉時需要時間進入和退出或重組。這導致與功率MOSFET相比更長的開關時間,因此更高的開關損耗。
IGBT的導通狀態正向壓降與功率MOSFET有很大的不同。 MOSFET電壓降可以建模為電阻,電壓降與電流成比例。相比之下,IGBT的二極管狀電壓降(典型值為2V)僅隨著電流的對數而增加。另外,對於較小的阻塞電壓,MOSFET電阻通常較低,因此IGBT和功率MOSFET之間的選擇將取決於特定應用中所涉及的阻斷電壓和電流。
通常,高電壓,高電流和低開關頻率有利於IGBT,而低電壓,低電流和高開關頻率是MOSFET的領域。

因為IGBT的電流很大, 我在想你的接觸點要非常的干淨, 不然會形成一個電阻, 而形成一個反向電壓貫穿GC.  防止以後再發生, 請加上一串聯二極管.

200A x 1 ohm = 200v

网友:
1. 通常 IGBT 不會只有 GC 短路。請查查看 Emitter 的是不是也燒毀了或是燒斷。
2. 壞了,就換一顆新的吧。甚麼原因造成?  那就是大哉問了。有時間有興趣,
https://www.fujielectric.com/pro ... REH984c/REH984c.pdf
一百三十幾頁,可以好好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