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這種治具DIY的可能性

楼主(2017-04-12):
傳統pcb探針治具大多為固定式,無法靈活調整探測點。
這型治具看似可調整高低及位置,不知是否能買到這種探針來diy個人測試治具?

网友:
用洞洞板就可做出方便測試的成品了!

网友A:
買可調高度探針, 再焊個支架不就好了??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4 ... 4.0.0.N0oKtR#detail

別把淘寶當成只有網拍功能, 用點心應該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方便DIY的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可調高度探針, 再焊個支架不就好了??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4809764080.htm?spm=a312a.7700714 ...

謝謝回覆,
可調高度探針只能調高度,但不能調位置。
如果是希望高度及位置都能調整的話,不知是否有方向提供小弟學習。

网友:
我看不懂它是什麼用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可調高度探針只能調高度,但不能調位置。
如果是希望高度及位置都能調整的話,不知是否有方向 ...

只要有探針, 其它的應該好找!!
找個鋼棒, 當連結桿..
找個夾片, 夾住鋼棒, 也能做調整水平位置用..
找個M3螺絲, 搭配二顆螺絲, 就能調整上下位置了..

如果找不到能用的零件, 又想講究一點, 可以請車床車製..
如果有3D印表機, 可以將力矩的問題考慮進去...

反正, DIY的精神就是亂亂搞.. 先求能用, 再求精進!

网友B:
您都有圖片了
怎會找不到source ?
買不到圖片中一模一樣的
換個方式看下列這個合不合用
(這個應該比較容易找的到材料來DIY)

下列這個是您原本要的
PO影片的敘說中應該有原公司聯絡資料
買成品回來另外拆改成自己所要的type
不想買成品的話,找代工車製這些小零件也不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探針, 其它的應該好找!!
找個鋼棒, 當連結桿..
找個夾片, 夾住鋼棒, 也能做調整水平位置用..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都有圖片了
怎會找不到source ?
買不到圖片中一模一樣的

看到這東西,想自行diy試試,
謝謝你提供的方向。

楼主:
俄羅斯ACE用來讀取Micro-SD。

网友:
DIY作法...參考.
用六角銅柱側邊鑽孔插探針,上面鎖M3螺絲固定,下面靠近螺牙部分黏彈簧提供旋轉時的附著力...
PCB上面走線鑽孔焊接六角螺帽...

网友:
另外看看IC界的測試探針硬體例
看能否激發其他想法

网友B:
探針來源
可搜一下國內探針製造或販賣商
購買適合應用的尺寸針回來小加工一下
有的廠商可零買,有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針來源
可搜一下國內探針製造或販賣商
購買適合應用的尺寸針回來小加工一下

謝謝 ericc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