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merson LC320EM2 沒有電源 1秒修好

楼主(2017-04-13):
[22K的福利] Emerson LC320EM2 沒有電源,  打開機殼後只要1秒鐘即可修好. 當這個電視還未打開前我已經知道這個D633齊納二極管短路, 為什麼呢?

很多人會說這個太臭屁吧! 請聽我用廩.

我有一個資料庫, 上面有我註明這個電視的電流量. 這個Emerson TV呢?  正常工作靜態的電流量應該是0.036A....在電流量0.0 51A的話他就有這個的問題, 所以馬上就知道是這個 D633齊納二極管短路....別的二極體短路的時候他會把保險絲斷路, 電流量會顯示0.000A.

22K 你們應該做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電流量資料庫.

PS: 那請問大大D633齊納二極管不用放回去嗎?  32寸的不用放回去了!! 經驗告訴我這個是會沒有問題的!!

[這樣子剪一下誰不會啊?]    對呀!  下次你就會了

[笑話一則] 我說"剪一下"   谷歌翻譯 "姦一下"

電流量AC 0.051A 齊納二極管短路 D633

正常工作靜態的電流量應該是0.036A

從電流量我就知道, 我修好了. $60入袋.

[那電視也不用測試嗎?]  人家好好的你動它幹什麼!

[那這也太臭屁了吧!]  那不敢当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看完 認證 臭屁文無誤
(喝醉都說自已沒醉,就是這樣)....

网友:
臭屁又願意教,我可以接受......

臭屁又不教的人太多了,這種還不錯....

22K就靠你多救救了.....

网友:
以後就靠大大指點了~

网友:
高手指點n_109|

楼主:
嗨...........還是自己家的兄弟們好.,,,,,,因為我以為我會被罵! ....感恩......感恩!

類似的文, 在英國網站上被罵死了...........說你為什麼不換那個...你為什麼不把它放回去...呢然後他跟我吵翻天....花了一整篇文章跟他吵...我說電流量很厲害可以預測很多事情..........我們吵了一天...他基本上是說我不按照正規的方法去做..那我跟他解釋說: 這個要功力很高的人才有辦法做出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認為這是 mickey mouse job 你為什麼要用客人的電視做實驗, 你為什麼不用你自己的電視....我說: 我要不斷地做實驗了才能進步啊....壞了就換一台40寸的給客人嗎!!!  ................死腦筋....................

這個 Emerson 电视有这个通病, 他非常喜欢用很多的二極體而且经常路短路. 10年前Emerson电视保護用了200v 齊納二極管作為電壓保護電路, 我也是剪一下就工作了, 到現在沒有人拿回來說是不工作的. 可能是美國的電源比較穩定..........兄弟呀!...我修了30年的電視了.
-------------------------------------------------------------------------------------------------------------
mickey mouse job: A job done incorrectly in an extremely poor manner using the simplest, easiest, cheapest and fastest way possible.
米老鼠工作: 使用最簡單,最簡單,最便宜和最快捷的方法,工作做得不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還是自己家的兄弟們好.,,,,,,因為我以為我會被罵! ....感恩......感恩!

類似的文, 在英國網 ...

要把它剪斷.也需要有相當的勇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還是自己家的兄弟們好.,,,,,,因為我以為我會被罵! ....感恩......感恩!

類似的文, 在英國網 ...

米老鼠工作其實就是[便宜行事]這意思......

网友A:
有趣的問題~
這台 pwm ic 是那顆啊? zener 是用於限制供給 pwm power 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趣的問題~
這台 pwm ic 是那顆啊? zener 是用於限制供給 pwm power 的嗎?

Emerson TV這個電視是日本製作的便宜的電視,  細心的朋友們可以發現最上面的照片是Funai.

Funai: 船ふ井ない電機 でんき: 是全球代工及自家電器產品,包括飛利浦、Syntax-Brillian Corporation、艾默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這台 pwm ic 是那顆啊?因為是32寸的便宜的電視, 他根本沒有PFC也沒有用PWM IC.

Zener 是用於限制供給 pwm power 的嗎?不是, 他是變壓器次級電源24伏的電源電壓保護.

兄弟們.....給你們看......台上一會功台下十年功.

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有整個架子這個Emerson電視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嗨...........還是自己家的兄弟們好.,,,,,,因為我以為我會被罵! ....感恩......感恩!

類似的文, 在英國網 ...

我個人見解~
你跟那個英國人沒吵在真正的問題~
以常見 zener 用法是在小電流限壓與保護後面那顆零件~
英國人說的沒錯,以常理而言保護元件不該被拿掉,不然出問題之後,後面元件就保不到了。
你依你的經驗剪掉也沒錯,因為這些保護元件可能在電源系統還算不錯下,容易燒毀。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理論告訴英國人,這些元件的毀掉,80%是來自正常的外部電源使用~
可能原因:
1.元件採購品質有狀況。
2.工作瓦數偏高。
3.電路設計暫態容易衝擊元件。
4.這家設計師的通病~ common problem/issue
可以告訴英國人,通常這種需要分析並修改,不是只改這顆 diode~
剪掉它比較算 short term solution~ long term solution 應該分析設計,找出真正的  root cau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見解~
你跟那個英國人沒吵在真正的問題~
以常見 zener 用法是在小電流限壓與保護後面那顆零件~

我是覺得有一點過度保護, 這個廠商Funai很奇怪, 就他的二極管經常出問題, 別家都不會! 當二極體保護電路短路.....更慘.

但對我很好啊, 因為我才有工作.

楼主:
他根本沒有PFC也沒有用PWM IC. 他們用最簡單的電晶體振盪來驅動一個MOSFET電路常常壞, 而且常常更新設計. 10個電路板有10個不同的設計. 我都不曉得這些日本人在搞什麼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覺得有一點過度保護, 這個廠商Funai很奇怪就他的二極管經常出問題, 別家都不會! 當二極體保護電路短 ...

如果真如你所說的話是接在 24V 輸出的話~
這顆如果是 24V的話就是不該設計在板子上~
這顆是27V的話就是電源負載切換時它的feedback處理太慢~

結論是:這顆有點多餘,正常工作時它跟本不該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如你所說的話是接在 24V 輸出的話~
這顆如果是 24V的話就是不該設計在板子上~
這顆是27V的話就是電 ...

上面我說的電路他用一個Zener二極體保護, 在這個電路他還用了兩個Zener二極體雙保護, 這日本人...........頭コンクリート(阿達馬孔固力)

Ah...........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Zener二極體可以剪掉啊. Funai他自己都省略了一個二極體啊.

网友:
感謝分享,藝高人膽大

网友:
換個角度來想~
這堆電子工程師應該不會犯這種很笨的問題~
這些 zener 可能是在隱藏某些問題~
如電源廉波不夠乾淨啊~電壓準位因整體元件而產生的偏移之類~
只能算他們厲害,哈哈~

网友:
個人感覺,這很像是控制產品壽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