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法理解電磁感應器

楼主(2017-04-14):
例如這個圖:

電磁開關及其控制電路

電磁開關及其控制電路

電磁感應器的意義在哪?
如果我不用電磁感應器,直接接馬達會怎樣?

另外,電路圖中的on off開關,應該是直接串連到電磁開關的[線圈電壓輸入端]對吧?

電磁感應器

電磁感應器

所以假設我想接簡單的 [on off 開關] 的話,就是

[ 電源R ---  on off 開關 --- 電磁感應器的A1 ]

[ 電磁感應器的A2 --- 電源T ]

這兩段。

這樣的話,只要按一下[on off 開關], 電流就會
[ 電源R ---  on off 開關 --- 電磁感應器的A1 --- 電磁感應器的A2 --- 電源T ]
這樣跑。

還有,積熱電驛 也被稱為 電熱線 嗎?

補充內容 (2017-4-14 07:14 PM):
---
rrr

网友:
如果沒有(MCa)來自保持的話,你放掉開關就斷電了!除非你是用ON/OFF開關而不是PUSH BUTTON。積熱電驛老師傅都叫"嘔麻(OVER)"

网友:
電磁感應器的意義在哪?
如果我不用電磁感應器,直接接馬達會怎樣?

它的正確名稱是 [電磁接觸器] ~~

主要用來搭配控制電路 , 可做自動化 的自動控制 , 什麼條件下起動 , 什麼條件下停止 !!

你不用 [電磁接觸器] , 那你只能直接用手動控制電源 , 讓馬達起動停止  , 那不就沒自動化了嗎 ??

如果你同時要控制 10 顆以上馬達 , 那你要請 10 個人來控制嗎  ??

[積熱電驛 也被稱為 電熱線 嗎?]

這樣的說法不正確  , 它之所以被叫 [積熱電驛] , 是因為電流流經金屬片 , 會產生一定的熱 , 當流過的電流
達到某一程度時 , 金屬就會變形 ,  而推動了機構 , 使的開關動作 , 起閉接點達到保護的作用 !!

网友:
你可以簡化到只用NFB開關

网友:
其實這種東西完全是看你要怎麼用吧.
如果你單純只是要個開關,那就用NFB或"迴路保護器",
--------------------------------------------------------
如果你需要控制馬達,那就用"電磁接觸器",
如果想讓馬達不會因過熱而燒毀.那訧串個"熱電驛"做保護吧,
如果你在控製的同時想要有個燈號或同時控制其他的東西,
那就善用上面的輔助接點.
-----------------------------------------------------------------------
如果你不想控制,只是想要個開關加上熱電驛.那就可以選用"馬達保護器".
其實電控可選擇的產品很多,只是看你要的需求在哪裡去選用適合的產品呀.

网友:
其實 這個問題,說簡單,很簡單,說難很難...

說簡單(原理簡單)...
啊不就 是"ON/OFF"(閉合/斷開,短路/斷路)問題而以...

說難很難...
當你覺得只是ON/OFF(開/關,閉合/斷開),簡單的"接點"問題時,
而省去跳過 電磁接觸器(MC)的結果是...
雖然只是ON/OFF,但電流(及功率)很大時...
1. 電流很大, 所以 線徑要粗(大電流),長度要短(消耗/損失)
   但你的馬達所在位置跟你控制(面板)位置可能離很逺.
  (不可能拉三條(三相RST)很粗的線,到控制(面板)位置,
  然後給你手動開關NBF,再拉三條很粗的線到馬達)
  註:RST三條粗線,拉線材料成本,施工空間,線損...等等問題

2. 每種"開關"(NBF,MC,...)特性不同...
   NFB不是拿來讓你一直開開關關...

3. 馬達過載時,你要人為"手動"的停止
  但馬達離你很遠時,你跟本看不到,怎知有沒有發燙/過載....
  往往 等你 發現 不是燒毀/冒煙/火災...已經為時已晚了...

网友:
此為用電磁開闢來控制馬達的電路 , 控制電路的額定以不超過2A為原則,  主電路的 NFB 、 MS(MC + TH-RY) 的額定須與負載(馬達)依法規來匹配, 簡單的說以小電流(控制電路)的啟閉操作來控制大電流(主電路)啟閉較為安全;因為電流啟閉會產生火花 導致接點積炭接觸電阻增大而危害電路, 電流愈大啟閉時 產生火花就愈大 危害就愈大,  NFB、MC、 TH-RY其主接點有吹弧 熄弧功能來降低火花 導致接點接觸電阻增大的危害。